[手持表] 跟风买了个迷你怕 ET-2652

楼主(2025-06-26):
20块这个表不买的话,好像亏了几十亿一样,只好买了一个,屏居然是好的

有热电偶线,居然有两个电池

开机

但是背光点不亮,这大概就是卖20块的原因

本来打算折腾下反光膜的,结果是个背光问题,背光亮不亮无所谓,拆都不拆了,藏起来

网友:
只有20元钱,这个表也还是可以的。

网友A:
意思是有的屏是坏的?

二○二五年六月二十六日

网友B:
是不是本来没背光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意思是有的屏是坏的?

嗯,卖家说屏幕瑕疵:

不过背光不亮也算是屏幕瑕疵吧

网友C:
估计过不了多久,屏幕也会出问题。这批表多数都有反光膜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估计过不了多久,屏幕也会出问题。这批表多数都有反光膜问题。

嗯,出问题了就能折腾了

网友D:
为啥新表要买个有问题的呢

网友:
价格可以,配件齐全

网友:
屏下面50V4.7UF电容失效了,换一个就行,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事,想要亮屏时间长一点就换50V10UF的

网友:
我的表刚到手时背光是好的,后来不到2天背光按键一松手就灭了。手上只有47uF的钽电容,就换了47uF的,现在背光能亮4分多钟。

网友:
引用 网友C:
估计过不了多久,屏幕也会出问题。这批表多数都有反光膜问题。

因为整批表堆放时间过长,没管理好,受潮了才出现整批偏光膜出问题,偏光膜哪胶是化工产品,有刺鼻气味,长时间水汽大会化学反应而老化,也有个别摆放最高的或许没受潮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本来没背光的呢。。。。。。

有背光的,控制背光的屏下面50V4.7UF电容失效了,换一个就行,毕竟十几年没通电了

网友:
能量电容?精度怎么样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意思是有的屏是坏的?

99%的会出现偏光膜老化,1%会屏完好偏光膜没老化,整批表堆放时间过长,受过潮

网友:
不是已经下架了吗,为何还能买到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为啥新表要买个有问题的呢

因为便宜,原价十分一不到的价钱,而且问题都是偏光膜老化,是小问题,20块包邮,四位半新表啊,超超超大字体,没使用过的,这么给你算吧,一条温度探头线算3元吧,两个9V电池算2元,一付表笔算5元,表就只是10元,哪可是四位半的7129硬芯片表啊,里面还有排阻呢

网友:
说啥也不动心了,

网友:
20元钱还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E:
因为便宜,原价十分一不到的价钱,而且问题都是偏光膜老化,是小问题,20块包邮,四位半新表啊,超超超大 ...

哦,原来是这样,难怪说不买要亏一个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