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讨论一下,民航新规执行后,那些没有3C认证标识的充电宝还能上机场不

楼主(2025-06-26):
如题,早上看见的一则新闻——
据央视新闻,日前,为切实保障航空运行安全,民航局发布紧急通知,自6月28日起禁止旅客携带没有3C标识、3C标识不清晰、被召回型号或批次的充电宝乘坐境内航班。通知要求,各航司及其代理人应加强对充电宝起火冒烟事件的警示宣传,让更多旅客了解相关产品的安全风险和管控政策,积极引导旅客不携带不合格充电宝乘机。各机场要充分利用广播、动态显示屏等形式,在安检通道、值机柜台等醒目位置张贴宣传资料或增加提示环节,多场景密集宣传携带充电宝乘机安全风险及管控政策。

问题来了,我翻遍了身边的一堆充电宝,无论是原装的还是DIY改造过的,似乎都没有看见这个3C标识,在充电头上倒是有见过。

那么要问大家的就是,我们以前购买与使用的没有3C标识的充电宝的命运该如何?虽然坐航班目前是偶尔的事情(以前在前前东家倒是经常出差),但是不带充电宝可能也会不方便,比如跟家人外出旅游,总不能临时去租一个来用吧。

还有,大家手上的充电宝,有哪些品牌或型号是带有3C标识的?

网友:
都带快充头,飞机上安插座,高铁上不就有,我好久没用过充电宝了,

网友:
这是好事啊,严格一些好。没有3C标志的充电宝自己留着短途外出使用,不上飞机就行,高铁不知道能不能进,估计马上也开始禁止了

网友:
有些事,不上称二两重

网友:
说白了,就是不能带充电宝了,

网友:
电池爆燃  容易严重事故

网友:
随行李搬运呢?

网友:
反正高铁和飞机上能随意充,倒是普通火车很久没做过,不知道啦

网友A:
‌无3C认证的充电宝不能携带登机,也不能托运。‌根据中国民航局的规定,自2025年6月28日起,旅客携带的充电宝必须具备3C认证标识,否则既不允许随身携带登机,也严禁作为托运行李运输‌。

充电宝携带登机的具体规定
‌额定能量限制‌:

额定能量不超过100Wh的充电宝无需申报,每位旅客通常仅限携带两个符合规定的充电宝‌

额定能量在100Wh至160Wh之间的充电宝需向航空公司提出申请,获得批准后每位旅客最多可携带两个此类充电宝‌

额定能量超过160Wh的充电宝严禁携带‌。
‌数量限制‌:

每人最多携带两个充电宝,且需清晰标注参数(容量、电压、额定能量)‌。
无标识或“三无”产品直接禁带‌。
‌使用规范‌:
飞行中全程关闭电源,禁止充电‌。
避免高温暴晒或低温环境‌。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无3C认证的充电宝不能携带登机,也不能托运。‌根据中国民航局的规定,自2025年6月28日起,旅客携带的充 ...

以前乘机的时候,充电宝基本都不允许托运,只能随身带着接受安检。
某些不超过额定能量的摄影用器材用电池包可以托运,不然你放一个充电宝在行李箱试试,X光机下看得清清楚楚,会带你到小屋子说明情况再重新过安检

网友:
充电宝麻烦来了

网友B:
正规产品都有3C认证啊

网友:
非DIY的产品都是要有3C的,只是这个3c有真有假。
DIY产品确实风险更高一点。留着自己随便用用还是没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正规产品都有3C认证啊

我百度了一下,貌似24年8月之后才要求生产厂家的,那么之前生产的肯定没有3C认证。
看了手上的SENSE 4, 6等还有其它品牌的,也是正规产品,出厂时间有点久远的都没有这个标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正规产品都有3C认证啊

我记得渣米最早的4节版10400mAh的移动电源就没看到3C的LOGO...

二○二五年六月二十六日

网友:
因噎废食。
找不到合适的就去找雷军,小米的我看都写着能上飞机,但是没看到有明显的ccc标记

网友:
新规一出,又将掀起一波充电宝更新换代的热潮。

网友:
引用 楼主:
以前乘机的时候,充电宝基本都不允许托运,只能随身带着接受安检。
某些不超过额定能量的摄影用器材用电 ...

不是基本,就不允许随行李托运,必须随身携带

网友:
涉及到安全,严格点好,又不是非要不可的东西。

网友:
出了最近这事,有的有3c的也不让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