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服役10年的美的空调P0故障维修(Midea KFR-26W/BP3-180)

楼主(2025-06-26):
儿子房间里的空调安装10年,但真正使用时间不超过5年,但是美的空调好像设计好一样,外机主板基本是过保就会坏,去年是自己房间也坏了,今年轮到儿子房间了。大热天的,不修也不行啊,让儿子先委屈一下,我们房间打个地铺。

P0故障,经网络查询PO故障为模块保护,现在抖音比较强大,有很多案例维修方法,最终得出为供电问题(好像是通病)
既然是通病,有是供电问题,那就自己试着修修看。

主板板号KFR-26W/BP3-180,网上很容易找到一样的维修案例

这个位置就是电压反馈电路,TL431 和光耦,老搭档组合

原理图分析,上分压电阻18K 下分压电阻4.7k,经计算输出电压为12V

经测量,4.7K阻值只有2.5K了,明显损坏

本来以为轻松拿捏,结果上电发现输出电压12V只有7V ,根据网上的说法,把上分压18K也换了吧,虽然测试他是好的,结果是不换不知道,一换他就好,也是奇了怪了。

最后组装上电,故障灯不再闪烁,内机工作正常,制冷效果刚刚的。

网友:
修好再用10年

网友:
+1,只要不瞎拆修再用个10年还是没啥问题的,定频的好处就是皮实耐用,即使坏也是小毛病,好修得很...

二○二五年六月二十六日

网友:
技术可以啊。知道换哪个2个电阻,这就是技术

网友:
通病应该是设计问题,这两个电阻的功率可能不够

网友:
电阻损坏阻值减小,比较少见,通常都是阻值变大或者开路的多。

网友:
这种贴片电阻坏了有时候外观根本看不出来,修起来常常要大面积逐个检测

网友:
这两个东西表面看是个电阻,其实可能是集成电路,里面有定时器的,时间到了就自己废了。

网友:
楼主威武~这是把板子从外机里取出来修的吧?看来变频机麻点就是多~就2个小米粒就要了命了。

网友:
意思是电桥镊子也没测出18K电阻好坏

网友:
厉害厉害能修好的都是高手,另外那个仪表看着不错,好高端的样子

网友:
手上有镊子表利器,查帖片件一查一个准。

网友:
维修技术不错,高手!

网友:
技术不 错,空调修好继 续 用

网友:
通常电阻损坏阻值都是变大的,减小比较少见。

网友:
看来要备一把电桥镊子

网友:
就是胶漏电了,所以就这样,焊接要刮开,也破坏了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