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利仁电饼铛,上下盘能拆的方形那款,下盘不稳定热

楼主(2025-06-26):
利仁电饼铛,上下盘能拆的方形那款,买了好几年了,最近出现问题,预热后上盘温度正常,下盘温度低,偶尔会正常,大多数时候不正常,调到馅饼或者大饼这一类具体的功能上,有时能正常,有时还温度低,抽风,不正常的时候多,正常的时候轻轻抬起下盘,可见下盘发热管红,不正常时不红。哪位高人给指点一下,可能是哪里坏了。

网友:
发图片看看,基本开关坏的多

网友:
完全不知道在说啥...

二○二五年六月二十六日

网友:
除了二楼说的开关的问题,还有根据你的描述的下盘发热管红,说明发热盘坏了,局部可能烧断,先更换开关以排除开关故障,如果故障依旧再更换发热盘。

网友:
是不是温控触点虚连

网友:
没图片,完全不知道在说啥...

网友:
看看那条线断了,搞不定买台新又不贵。

网友:
估计是下盘温控的触点氧化了

网友:
检查下温控器试试

网友:
调节器的触角接触不好,可以拆开处理一下。

网友:
上下盘连线接触不好了,也可能断了

网友:
一般是船型开关不良或连线连接件接触不良

网友:
检查下温控器,开关及连接线。

网友:
检查下温控器是否损坏

楼主:
没有传统的那个船型开关,上下盘是两个触摸的开关,触摸能听见继电器通断的声音,个人也怀疑是温控器有问题,但是不知道怎么检测。
以上一并感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传统的那个船型开关,上下盘是两个触摸的开关,触摸能听见继电器通断的声音,个人也怀疑是温控器有问题 ...

继电器供电电压不足或波动也可能这样

网友:
有继电器的,换继电器。

网友:
拆开线路用万用表量一下通断情况不就明白了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