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后续=拆个电源适配器并尝试维修失败(Trythink TS-A030-120025C)

楼主(2025-06-26):
拆个电源适配器并尝试维修失败(Trythink TS-A030-120025C)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29142&fromuid=3065770
昨天晚上连夜检查了一通,一变压器初级有电压,次级却没有,怀疑是六脚芯片的问题,芯片的图片放上让大家帮我看一下,不知道啥芯片?

网友:
现在电源类不好修了,芯片不好找了

网友:
网上查下看有没数据吧

网友:
我只会换电容,其它都不会

网友:
通电测下C5电压多少?

网友A:
去电测下主滤波电容上有300∨没有?有电是电源没启动。

网友:
芯片电源脚短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去电测下主滤波电容上有300∨没有?有电是电源没启动。

有,高压都有

网友B:
找不到的话,画出外围,然后看看是哪一款,实在不行,按照我这样,
https://www.mydigit.cn/thread-483099-1-1.html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高压都有

300∨电容上有电是电路没启动,查启动电阻。

网友:
现在电源类不好修了,芯片型号太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找不到的话,画出外围,然后看看是哪一款,实在不行,按照我这样,
https://www.mydigit.cn/thread-483099- ...

关键画出来我也不知道是哪一种,不如大家直接看实拍图。

网友:
淘宝复活安排

网友C:
背面那个104电阻应该是启动电阻,测测有没有坏。

网友:
芯片型号太多

网友:
这个就看参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背面那个104电阻应该是启动电阻,测测有没有坏。

这个之前就检查过了,9.8k,应该没问题,非常感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高压都有

关了电源,再看主电容上有电没有,如有,是电源没启动,查启动电路。(注意安全,小心电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