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红米note4x手机更换电池

楼主(2025-06-26):
更换电池后,还是不耐用。这手机太耗电了

网友:
我也有一部躺抽屉

网友:
这个换了电池也没多大用处了吧,估计什么都干不了

网友:
一圈卡扣,不是胶粘的?

网友:
古董啊,换电池了也没多大用,我有个索爱walkman的手机,淘宝上弄个新电池,听歌不错

网友:
关键还是现在的软件太耗费资源了,老手机跑起来吃力,所以感觉费电厉害

网友:
换的电池没有原装的好,我以前换过的荣耀V8的电池,换了后还不如原装的旧的

网友:
我也有一部,天线不小心被我拆坏了,现在不能插口,只能当平板功能使用了

网友:
手机电池不行了,手机坏的,都没必要修,佟好也用不了几天。

网友:
手艺不 错,现在手机不容 易拆修

网友:
换好了,再保存起来。

网友A:
关键是根本买不到好的电池。

网友B:
要是联发科版本的换官方原装电池一样不经用,我之前的在小米之家换的还是掉电刷刷的,倒是高通625版的就很省点,我的另一台高通的到现在八个年头了原装电池充满电还可以大半天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关键是根本买不到好的电池。

好电池不便宜。60块以上的就比30多块的耐用。

网友:
我也是同款手机。鼓包了,屏幕都顶起来了。淘了块最便宜的电池,用不住,半年不到就崩了
现在外挂了电池用。

网友:
      换电池没啥意思了,电池比手机还贵。这款手机有点历史了,八年前,我记得我女儿一岁的时候就在用了,半夜带她去医院,路上摔碎屏了,然后又买了一部一模一样的note4X

网友:
引用 网友B:
要是联发科版本的换官方原装电池一样不经用,我之前的在小米之家换的还是掉电刷刷的,倒是高通625版的就很 ...

625神U,红米4原厂系统,目前好些app不支持了

网友:
当老年机还可以用几年了。

网友:
我家里有一个摔爆屏的

网友:
做软件的把硬件全干爬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