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电流可以得出电池的内阻吗

楼主(2025-06-26):
两个电池并着用,用一个5A的充电器充电,今天发现两个电池的电流差距还很大,是不是说明这两个电池的内阻不一样,电流大的电池内阻应该小很多对吧

网友A:
对,做分容就是为了把内阻接近的同组,
确保每次充放电时电池组内部电流平衡,不然就是内部的电池之间相互充放电
建议不要并联,一用一备切换着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做分容就是为了把内阻接近的同组,
确保每次充放电时电池组内部电流平衡,不然就是内部的电池之间相互 ...

互充到是不会的,电池都带蓝牙,平时不用车时,电流都是为0的,要是会互充肯定有电流产生

网友:
有电流和电压,就能算出电阻了,理论上可行

网友:
理论上可以,就是计数麻烦

网友B:
还要看电压,电压相同电流大就是内阻小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要看电压,电压相同电流大就是内阻小

电压是一样的,都是直接并在一起的

网友:
电池直流放电内阻,这种比内阻仪测交流内阻要好。只是麻烦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