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接冰箱电源线

楼主(2025-06-26):
接冰箱电源线被老鼠咬断了,只能重接,没有地线不接地线。

上锡:

涂704:

套管:

外层套管剪短了,只能再缠三层电工胶布。

网友A:
不接地是否有安全隐患?

网友B:
管型端子和端子钳应该来一套

网友C:
现在网线电线很多线皮都加过防鼠胶,被老鼠咬断的情况不多见了

网友D:
不接地线不规范,就为了省哪一两块钱?接线也是半桶水,两根导线打散分开,然后对插扭在一起上锡

网友:
断掉的另一头线没了?为什么不用

网友:
他喵的  耗子没有电死 ?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接地线不规范,就为了省哪一两块钱?接线也是半桶水,两根导线打散分开,然后对插扭在一起上锡 ...

绞接????

网友:
有老鼠应该养只猫,要不下次还给你咬断。

网友:
冰箱没有地线感觉不妥。

网友:
还是把地线接上安全

网友:
用704套封,还是第一次见到。

网友:
应该外面套层管防止再咬

网友:
一般我都是缠生料带再热管

网友:
冰箱还好,洗衣机及电热水器还是接地线好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接地是否有安全隐患?

有安全隐患,但是农村自己建房没有接地线,你冰箱有地线也没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管型端子和端子钳应该来一套

有接线端子是比较方便,但是应该没有焊锡牢固。

网友:
直接换根线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现在网线电线很多线皮都加过防鼠胶,被老鼠咬断的情况不多见了

没有吧,我是没见过有什么加防鼠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接地线不规范,就为了省哪一两块钱?接线也是半桶水,两根导线打散分开,然后对插扭在一起上锡 ...

农村房没地线,接上也没用,而且手上没有三芯线。你说的导线对插扭一起我也知道,但是线芯粗,剥线短操作有难度,就干脆不那么麻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