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12特尖电烙铁焊QFN—32芯片

楼主(2025-06-26):
没有热风枪,只能用ptc加T12特尖电烙铁焊QFN—32芯片了

网友A:
PTC+锡浆就行,又快又漂亮

楼主:
引用 网友A:
PTC+锡浆就行,又快又漂亮

没有锡浆,太贵,用焊锡丝,最后松香和T12加固,洗板水也没用,助焊剂味道太大还有腐蚀性

网友B:
板子还是洗一下比较好,不洗感觉问题比洗的还要多,时间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板子还是洗一下比较好,不洗感觉问题比洗的还要多,时间久了

旁边黑色704固定胶看起来也很难看,下次得买白色的

网友C:
这么粗的引脚用马蹄口拖焊就可以了!不喜欢尖头,受热面太小了,不挂锡,多余焊锡带不走,要么就用小马蹄也比尖头强!

网友D:
看着像是用松香太多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看着像是用松香太多了

都没发黑,不太像松香...

二○二五年六月二十六日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么粗的引脚用马蹄口拖焊就可以了!不喜欢尖头,受热面太小了,不挂锡,多余焊锡带不走,要么就用小马蹄也 ...

拖不了,没有引脚的,这种只能用热风枪或ptc加热

楼主:
引用 网友E:
都没发黑,不太像松香...

黄色的松香高温会碳化发黑,脱色透明的松香比较不会发黑碳化,且比较没有腐蚀性

网友E:
引用 楼主:
黄色的松香高温会碳化发黑,脱色透明的松香比较不会发黑碳化,且比较没有腐蚀性 ...

意思是黄色的松香有腐蚀性?

二○二五年六月二十六日

楼主:
引用 网友E:
意思是黄色的松香有腐蚀性?

有杂质,多少有会点

网友F:
看了你的作品,我放弃用铬铁加焊锡丝尝试装贴片元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看了你的作品,我放弃用铬铁加焊锡丝尝试装贴片元件了

以前很讨厌贴片,用了嘉立创打版,感觉0805的还是可以接受的,焊锡丝比较省,空间比较省,焊接时间比较省,甚至可以用ptc,我这个最后黑色704固定电容和温控头看起来比较丑。

楼主:
贴片看起来比较简洁,目前测试可以正常升降压,带载正常,后面加个lm321调流功能进去。

网友:
助焊剂够了其实也容易,就是洗起来麻烦

网友G:
这么小,随便弄一下就下来了,前提是温度要够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么小,随便弄一下就下来了,前提是温度要够

是要装上去的,底部还有地线散热

网友G:
引用 楼主:
是要装上去的,底部还有地线散热

我焊过这种,尖头烙铁斥候的,2x2x8L尺寸的,你说够小吧,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焊过这种,尖头烙铁斥候的,2x2x8L尺寸的,你说够小吧,

引脚间距好像与qfn32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