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玩过mppt太阳能升压控制器的进来一下

楼主(2025-06-26):
天气是阴天时有太阳,不强。
云没遮挡太阳时, 输出78.6V.电流0.66A.
薄云遮挡了一点太阳输出电压还是78.6V,充电电流0.4A.
26号云遮挡了太阳,控制器输出电压78.5V,电流0.09A.
没有太阳太阳,控制器输出电压还是78.5V,电流0.0A就是没有充电。
综上,控制器设置的电压是锂电池84V,控制器可以手动步进0.1V增加最高89V,设置89V,但电压还是稳定在78.5v.我的是三元锂电池。但控制器电压不管太阳大小及充电电流大小,控制器始终保持的电压为78.5V78.6V.就是能充到93%左右。其它没有什么问题。
是不是这个控制器有问题?

楼主:
天气是阴天太阳不强。

网友A:
控制器不是都写着最高72V可调,但是可调也不可以调到带载的84V哇!只能说控制器最高可调到带载78.5V是最理想状态了。

网友B:
壳子上写的电池最大72V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控制器不是都写着最高72V可调,但是可调也不可以调到带载的84V哇!只能说控制器最高可调到带载78.5V是最理 ...

随车带的电动车的三元锂电充电器标注是72锂电池充电器,但最高充电电压是84V,任何电动车充电器都是这样标注的.
我今天晚上把电池充满,充满只有83V,明天看这个太阳能升压器输出电压是多少.测试电池到多少电压太阳能控制器才能充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壳子上写的电池最大72V

这是随车带的充电器,上面标的是72V但最高充电电压是84V,你有电动车自己去看看你的充电器。这是常识啊。任何车载充电器都不可能会标最高充电电压。而是根据电池出厂标准电压标的。

网友C:
我一直搜这种mppt的拆机图,也没有发现,不如楼主拆了一饱眼福

网友A:
引用 楼主:
随车带的电动车的三元锂电充电器标注是72锂电池充电器,但最高充电电压是84V,任何电动车充电器都是这样标 ...

太阳充电器跟电动车充电器不可以相提并论,能量密度输出差异太大了,转化率太低了。电动车标72V充电,但它空载可以达到84V没有问题。你今晚把电池充满到83V直接接太阳能压根就充不进。。。搞不好电压倒灌烧了控制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是随车带的充电器,上面标的是72V但最高充电电压是84V,你有电动车自己去看看你的充电器。这是常识啊。 ...

没错,随车功率你算下有1080W,你的太阳能升压器才450W。

网友:
是不是充电电流小造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太阳充电器跟电动车充电器不可以相提并论,能量密度输出差异太大了,转化率太低了。电动车标72V充电,但 ...

一,控制器标注防反充,二,我为保险起见又加了一个20A200V的肖特基。
mppt不一定是最高电压充,有可能只高于电瓶电压2V充电。效率好。明天再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一直搜这种mppt的拆机图,也没有发现,不如楼主拆了一饱眼福

这个不知是不是这个型号。
控制器有防撤贴。撤不好保。

网友:
并万用表没有?有没有可能是电池电压

楼主:
晚上用车载充电器大概充了3个小时,仪表显示83.3V已经是停充 ,这个和万用表是一样的准确 。
太阳能控制器显示84V.绿灯在闪表示电满停充。太阳能是不显示电池电压的 。
再要测试的是电池电压低到多少V后太阳能会恢复充电 。

楼主:
开车运行了一下, 车表显示82.1V太阳能控制器就开始充电,控制器显示83.9V充电电流0.13A(注,阴天天气有黑云)
mppt升压控制器算法基本是高于电瓶电压2V左右充电,这样效率高。
这个设备基本正常。

楼主:
mppt算法充电效率95%以上。

楼主:
28号10:48时有1分钟云没有遮挡太阳充电电流1.56A ,电压82.9V。
我汉唐q8四轮观光车车载充电器充电电流都只有3.35A,我的太阳能板只有1.2米*0.67米比较小了,要是无云的天气这个发电是不可小觑了。这半个月天气基本是阴雨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