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用料不错的llc电源730w坏了

楼主(2025-06-26):
         浪潮 NF5270M3 730W 80PLUS服务器拆机电源 长城GW-ERP2U700(90+)用料不错的llc电源730w坏了.
pfc主控芯片cm6502和llc谐振cm6901
         自己修不了了,太难了,功率元件,芯片都没有问题,保护电路保护了,不知道是那个mos或三极管挂了还是单片机主控问题,有高手吗

网友:
坐等高手,这么密密麻麻的,我看了头晕。。。

网友:
看那么密的元件,这电源不错

网友A:
不拍个铭牌么,主控芯片的特写照片

网友:
坐等高手来解答。。。

网友:
电源维修不容 易

网友:
用料、做工确实不错!

网友B:
有可能是某个电阻电容老化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可能是某个电阻电容老化了

之前是,发财电容漏电修好了,用了半年被折腾坏了,保护电路问题,强制短接光耦,强制启动,间歇性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拍个铭牌么,主控芯片的特写照片

论坛里有几篇这个电源的文章了,看内部图都知道

网友:
做工不错,坏了就换。

网友:
做工不错,密密麻麻的芯片

网友:
用料扎实不错

网友C:
主控有问题比较难搞,mos或三极管容易啊,万用表不是可以测吗?

网友:
确实做工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主控有问题比较难搞,mos或三极管容易啊,万用表不是可以测吗?

难搞,已经花了不少时间了,还好是无聊折腾

网友:
这么复杂不好修

网友:
密密麻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