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手搓钻头收纳盒

楼主(2025-06-26):
买了一些定柄钻头,装在铁盒子里不好找对应的型号,干脆手搓一个支架便于收纳,按顺序排列起来也好找,裁了一块10mm厚的尼龙板子,打印出相应的格子,然后照格子打孔,背面用铜柱和强磁吸在盒子底部避免来回晃动。钻头的规格我打了个表格出来,把它贴在盒子的盖子里面,钻头按对应的格子摆放,这样用的时候就好迅速地拿取相应的型号

网友A:
不错的钻头漂亮的盒子~若标上尺寸就更棒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错的钻头漂亮的盒子~若标上尺寸就更棒了。

会标上的,准备用打印机打出相应的格子标注上型号贴在盖子里面。盒子是一个茶叶盒子

网友:
应该在面板上标注上钻头直径

网友B:
头朝下,标上号识别,这样容易戳到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头朝下,标上号识别,这样容易戳到手

是的,我就是这样打算的,一是容易戳到手,二是超细的钻头朝上很容易碰断

网友C:
这种钻头干嘛要搞一个圈圈上去?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种钻头干嘛要搞一个圈圈上去?

圈是定位的,钻头柄直径都是固定值,便于快速装卸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圈是定位的,钻头柄直径都是固定值,便于快速装卸

这种钻头非常锋利,比市面上的普通麻花钻好N倍,打一些精密的小孔很好用

网友D:
钻头朝下底下放吸铁石,这样钻头不会乱跑。

楼主:
引用 网友D:
钻头朝下底下放吸铁石,这样钻头不会乱跑。

盖子一盖就不会乱跑了

网友E:
这样整齐排列
请问定位圈是什么材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样整齐排列
请问定位圈是什么材质的?

好像就是塑料的吧

网友F:
台钻,好像还是diy的,打扰了

网友:
五颜六色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台钻,好像还是diy的,打扰了

也是我自己手搓的

网友:
台钻用的显微镜的架子吗

网友:
五颜六色的圈圈是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