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维修小米插线板(XMCXB01QM)USB口

楼主(2025-06-26):
几年前买了一个小米插线板,型号是XMCXB01QM,不知怎的USB口突然坏了,3个口都没有输出了,平时放在沙发旁边,充电比较方便,突然坏了有点不习惯,赶紧拆开看看

这是商家宣传图片,比我拍的好

背面产品信息

扣开四角橡胶垫,露出里面螺丝,内三角的,不过有数码之家22合一在手,轻松搞定

打开后盖,内部全貌

铜排看着还可以

USB板,肉眼可见有两处损坏

板子是直接焊在铜牌上的,用吸锡烙铁取下,两处烧毁严重,已经分辨不出元件参数,这种情况我是无法修复了

壳子里也是烧痕

电路正面

侧面

坏成这样已经是维修无望了,没办法只能装回去当普通交流插座使用了,电路板也装了回去,只是没有焊接,引脚悬空,这样又用了很长时间,前几天网上买东西,偶然发现有一家卖这个板子,于是又拆开对照了一下,竟然完全一样,价格也不贵,才1.9元一个,只是老板说板子不包好,怕拍一块正好中招,于是下单3块,连运费不到12,等了几天终于到货,挨个通电试了一下,竟然全是好的!多花钱了。。。

两块板子对比,主要是看外形尺寸及U口位置,完全一致

背面看,新买的板子上少了一个芯片,不管了,好用就行

实际装的时候才发现板子中间的L型缺口略有差异,导致放不到底,一种办法是把外壳上的L型挡板切掉一部分就行,我没那样做,只是把碍事的那一边与其他部分分离,让它能够单独变形,稍微用力就能压到底了,焊好交流输入,盖上盖子,通电,又复活了
完工!谢谢观看!

网友A:
总觉得插线板USB口的做工都不怎么的,看小米的也是单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总觉得插线板USB口的做工都不怎么的,看小米的也是单薄。

值钱的是铜条,其他的其实大家都一样,我个人比较偏向不集成USB的插排,起码坏的没那么快

网友:
这板子做工看着不错,估计也是哪个品牌插线板上用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值钱的是铜条,其他的其实大家都一样,我个人比较偏向不集成USB的插排,起码坏的没那么快 ...

+1,我也觉得集成的没什么卵用,现在谁家还没有几个手机充电头呢...

二○二五年六月二十六日

网友B:
引用 网友C:
+1,我也觉得集成的没什么卵用,现在谁家还没有几个手机充电头呢...

主要这玩意损坏几率太高了,坏了还得整个拆,总觉得带来的便利不如独立充电器多,而且可更换性也受限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主要这玩意损坏几率太高了,坏了还得整个拆,总觉得带来的便利不如独立充电器多,而且可更换性也受限 ...

有卖点啊,没有需求也要创造需求,总有人愿意买单...

二○二五年六月二十六日

网友:
朋友送了我几个,其中一个是整流桥那个原件短路,直接替换就修好了
然后我也不知道这东西被我放哪里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总觉得插线板USB口的做工都不怎么的,看小米的也是单薄。

由于空间狭小,再加上成本问题,这种一体的USB板子肯定不如手机自带的质量好

网友:
换板小能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卖点啊,没有需求也要创造需求,总有人愿意买单...

算了,用自己的看别人翻车

网友D:
支持多大电流充电,能快充吗?

网友:
这种USB口,有点智商税。不能快充

网友E:
损坏的原因是什么?输出电容短路?mos管坏?或者其他的原因,用几年以后能不能提前更换易损元件,避免坏掉,我也有一个,用了好几年,还没坏

楼主:
引用 网友D:
支持多大电流充电,能快充吗?

最大2.1A,我的华为手机不能,不知道支不支持小米,就算支持也的是老款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损坏的原因是什么?输出电容短路?mos管坏?或者其他的原因,用几年以后能不能提前更换易损元件,避免坏掉 ...

不知道怎么坏的,MOS管应该没坏,电源芯片烧了,还有好几个电阻也烧了,都看不出参数了,可能是过热

网友:
集成的没什么卵用

网友:
看了贴子,想起自己也有一个小米排插,带3口USB,好几年前炸掉了,正在睡觉吃灰,也该侍候一下它了。

网友:
电源芯片烧坏,仔细检查一下,如果自己维修,是可以维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