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求助这个风扇遥控器是个什么频率?能否读取遥控码复制。

楼主(2025-06-27):
我家的艾美特风扇遥控器有点失灵了,按下有时会功能错乱。怀疑是315或433的,拆开看了感觉 不像,它主芯片是TS1602, 晶振是13M的。

特地发到坛子请各位大神帮看看这个是什么频率发射的,我想复制它的功能码,然后接入HOME ASSIST
实现手机遥控。。。

网友:
会不会是电扇接收出问题了,

网友A:
这个蛇形走线是什么作用啊,不会是为好看吧

网友:
知道有些mp3模块的不同按钮功能是靠识别不同电阻值来实现不同功能的,这种板如果使用时间长了,电阻值会老化发生电阻变动或者开关接触电阻变大,这时候有些功能按钮就会错乱。
不知道您这个是不是也是这种类似情况

网友B:
示波器探头靠近能抓到,频率几百M能读到的。对讲机438Mhz发射试过。

网友:
理论上可以,

但是需要很多工具和仪器,还要会编程序

网友:
更换电池,开关清洁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蛇形走线是什么作用啊,不会是为好看吧

它就是遥控信号发射天线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示波器探头靠近能抓到,频率几百M能读到的。对讲机438Mhz发射试过。

现在就是没有这种设备,只能来看看有没有认识的大神

网友C:
板号丝印不是已经给你频率了么 433

楼主:
引用 网友C:
板号丝印不是已经给你频率了么 433

这个就是频率吗?我有点不太敢信啊,它晶振才13M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就是频率吗?我有点不太敢信啊,它晶振才13M啊

13m是基准频率  433是靠 13m的倍频产生 。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个蛇形走线是什么作用啊,不会是为好看吧

蛇形走线是电感的作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它就是遥控信号发射天线啊

蛇形是电感 天线是那个围着PCB外围的那个铜箔

楼主:
那看起来,应该是433的频率了。我去买个433发射试试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蛇形走线是电感的作用

那这个电感可是有点小了吧,难道频率很高?

网友D:
引用 网友A:
那这个电感可是有点小了吧,难道频率很高?

433MHz还不够高么?平时一般到KHz都挺高的了

网友:
人才,这也能借尸还魂,再利用?高人。

网友:
引用 网友D:
433MHz还不够高么?平时一般到KHz都挺高的了

这个就不了解了,反正看这个间距是够大的

楼主:
经用单片机读码,发码测试,确认是433MHZ,
复制基本上成功了。
在淘宝上没有找到这种遥控器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