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南京天宇T21L万用表再拆,附我读的EEPROM数据

楼主(2025-06-27):
最近也忍不住在多多43块入了一块网红表T21L,小表还不错,挡位清晰,测量也快日常玩玩挺好的,还能测下电感,比搬电桥出来要方便
到手即拆,读一下校准数据存档,发现我这块表的数据和不会修大佬的不一样,有大片的FF,结合不会修清空后开机数据变化的部分看,有用的内容大概也就这一点,没有继续深入研究,好像也没啥好折腾的了,不过二极管档位的顺序要是能调整一下还是可以的

网友:
硬封的,很不错

网友A:
对于一般维修人员来说一块普通表也够用了,所有数据也就是个参考,用的最还多的还是通断和电压档

网友:
铜条啥干啥的

网友B:
能不能把换挡的哔哔声去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于一般维修人员来说一块普通表也够用了,所有数据也就是个参考,用的最还多的还是通断和电压档 ...

是这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不能把换挡的哔哔声去掉?

不知道,感觉这个方案都在芯片内集成了,eeprom里只是些校准数据

网友:
除了造型丑点,其他还说得过去。

网友:
保险套热缩管,改背光颜色,背光常亮,转盘涂抹医用凡士林,锂电供电...

网友:
硬封的,转盘镀金的,日常用用足矣

网友:
现在的万用表真便宜。

网友:
万用表还是少拆,特别是拨盘上带的小钢珠丢失以后拨盘就不厉害了

网友:
芯片那些脚没有连锡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对于一般维修人员来说一块普通表也够用了,所有数据也就是个参考,用的最还多的还是通断和电压档 ...

+1,是这个理...

二○二五年六月二十七日

网友:
用来确定不会被磁铁吸。

网友:
不错嘛,还是硬封的

网友:
这个是硬封的,价格便宜,日常用用还是可以的。

网友:
看来只有20~60这几行数据有意义。

网友:
我也买了一个,开关手感真不错,功能也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