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平衡车改卡丁车,到底该怎么控制前后和转向好?

楼主(2025-06-27):
捡了个平衡车,吃灰好久了,一直想着改个卡丁车,昨天不忙就给他拆了,一下午才把后减震搞完。前面计划用万向轮(三轮)。目前雏形就这样了。但是没想好怎么控制,本来想着把原来的板子装到一个防水盒里,盒上面装个手柄,晃动控制盒控制前后(因为平衡差靠前后倾斜控制前后行驶的),但是左右转弯又是靠一个霍尔控制的。还没想好怎么控制左右。有啥好主意给指点一下啊。在仓库

网友A:
再努力一点,你也算新能源车企了

网友B:
我感觉减震设计不合理

网友C:
高端大气上档次

网友:
厉害了~你这个也太可以了

网友:
咱要不整个华为智驾系统安上,收你半价

网友:
前轮 改成大轮 带自由轴。原车身缩小 改成左 右手操控舵把。左右驱动轮轮用电源线引原驱动板。

网友D:
原平衡车控制板还用它干什么,

按说LZ已经明白这两者之间的根本不同了
电控重新做一套,也完全不需要平衡车那样的高科技

对于你的目标   机械才是重点

网友:
必须上四驱带ABS功能。

网友E:
需不需要按个智驾!!!

网友:
引用 网友E:
需不需要按个智驾!!!

必须安,不然怎么遥遥领先啊

网友:
狠人直接不锈钢怼开啊!

网友F:
你先找到电路板上陀螺仪输出倾角的接口,看看是哪种形式的,能不能找到替代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感觉减震设计不合理

轴距太短,只能把减震外翻没这样增加轴距宽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先找到电路板上陀螺仪输出倾角的接口,看看是哪种形式的,能不能找到替代方式 ...

我计划把整个板子装在一个防水盒子里,然后用手柄晃动盒子进行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D:
原平衡车控制板还用它干什么,

按说LZ已经明白这两者之间的根本不同了

换控制器,两个电机用两个控制器控制1、用一个霍尔不知道能不能控制两个控制器2、两个电机同时运行时不知道拐弯时是否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再努力一点,你也算新能源车企了

并且双轮毂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高端大气上档次

小打小闹,估计最后也要仍在仓库吃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