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解松岛SD-108B微风小吊扇的调速定时器

楼主(2025-06-27):
微风小吊扇用的是永磁同步电机,网上查了一下它的调速方法有三种

一、改变电源频率调速

改变电源频率是实现永磁同步电机调速的一种常用方法。通过调整电源的频率,可以改变电机的旋转速度。当电源频率增加时,电机的转速也会相应增加;反之,降低电源频率则会使电机转速下降。这种方法简单易行,但需要配备能够调节频率的电源设备。

二、改变电机极对数调速

电机的极对数是指电机每相绕组中的磁极对数。通过改变电机的极对数,可以实现电机转速的调整。增加极对数会降低电机的转速,而减少极对数则会提高转速。这种方法虽然可以实现较宽范围的调速,但需要更换电机的定子绕组或采用特殊设计的电机,因此在实际应用中较为繁琐。

三、调节电机供电电压调速

通过调节电机的供电电压,也可以实现对永磁同步电机的调速。当电压降低时,电机的转速会相应下降;反之,提高电压则会使转速上升。这种方法适用于对转速精度要求不高的场合,且调速范围有限。需要注意的是,过度降低电压可能导致电机无法正常运行。

综上所述,改变电源频率、改变电机极对数和调节电机供电电压是永磁同步电机的三种主要调速方法。在实际应用中,可以根据具体需求和条件选择合适的方法进行调速。

去年用台达变频器进行调速验证可行,就是不太方便。今年在网上找到了这种微风小吊扇的调速定时器带线,很小巧,接线方便,可遥控,使用也方便,就买了一个回来。拆开看,有四个mos管,想应该也是调频用的,但用优利得136B万用表测不出频率变化,电压到是有变化, 高速219V, 中速179V, 低速127V, 那它应该是通过调节电压来调速的。

网友:
这个应该是调频的,我有一个电路不一样,但工作方式应该一样,我用福禄克117能测到频率变化。

网友:
同步电机不能通过调节电压调节转速

网友:
很高级的电扇

网友A:
应该是4个mos构成全桥电路,1/4导通,1/2导通,全导通,三段来调速,频率应该是不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4个mos构成全桥电路,1/4导通,1/2导通,全导通,三段来调速,频率应该是不变的 ...

谢谢你的指点。又查了一下资料,应该是4个mos构成全桥电路,又称H桥,通过PWM控制改变占空比来改变输出电压,故测频率是不变的。

网友:
不太像是能变频的样子

网友:
用的是公版的设计板,,,,谢谢分享

网友:
高压的板子这么密集

搞的像低压板子

网友:
这个高档,这才是合理的占比

网友:
看输出的铜线,两根铜丝,都卷成这样了?

网友:
科学进步了,设计也是逐步完善了,小吊扇也搞的这么复杂。

网友:
就这样的电风扇搞调频调速那要多高端

网友:
做工看着不错,挺有料的。

网友:
看做工挺养眼的

网友:
很高级的调速器

网友:
小吊扇也搞这么复杂

网友:
有这个好,定时又还可以调速

网友:
小吊扇风力很柔和!家里空调这两年夏天都没开,仅用这个小吊扇吹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