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联想k41笔记本触控板排线断了,也没有办法焊接,导电层是印刷的

楼主(2025-06-27):
最新,用两个锅仔开关修复

联想k41笔记本突然触控的
左右键不能用了,触控正常,拆开看到排线好像是断了,也没有办法焊接,导电层是印刷的,PDD也找不到对应的。

网友A:
肯定有卖的,实在不行买一套总成...

二○二五年六月二十七日

网友B:
导电银漆
联想低温锡工艺,过保就坏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导电银漆
联想低温锡工艺,过保就坏

他这个K41跟低温锡没关系

网友D:
技术可以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C:
他这个K41跟低温锡没关系

早就已经魔怔了,只要是联想的东西,都是低温锡,都是计划性报废,都是过保就坏。。。

网友F:
维修佬有卖导电银浆,直接涂就行了

网友:
竟然能焊接,高手

网友:
导电银漆是最好的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E:
早就已经魔怔了,只要是联想的东西,都是低温锡,都是计划性报废,都是过保就坏。。。 ...

主要是联想的骚操作,哈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E:
早就已经魔怔了,只要是联想的东西,都是低温锡,都是计划性报废,都是过保就坏。。。 ...

绵延好几代,维修佬素材

网友:
应该用导电银浆涂上

网友:
找到二边接点,贴着直接飞线。

网友:
666,得再搞点一秒油上去辅助固定才行啊。其实用导电银浆估计也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肯定有卖的,实在不行买一套总成...

淘宝买了一个在路上,还没到货,但是不需要了,用两个锅仔开关加飞线修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导电银漆
联想低温锡工艺,过保就坏

用两个锅仔开关加飞线修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直接买。。

用两个锅仔开关加飞线修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技术可以啊。

没有用,用两个锅仔开关加飞线修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维修佬有卖导电银浆,直接涂就行了

用两个锅仔开关加飞线修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