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JMicron JMS578 移动硬盘盒弹出设备熄灯停转固件

楼主(2025-06-27):
看到有人需要,调了个版本出来,亲测可用,特性如下:

1、接入设备时LED常亮
2、断开设备时LED关闭且硬盘停转
3、读写设备时LED闪烁

注意:

1、本固件适合所有JMB578移动硬盘盒,由于来源设备只定义了一组LED而且没有做其他的GPIO设定,故而优先支持单LED的最简单版本,有其他功能需求的请咨询各自硬盘盒客服索取工具及固件
2、本固件来自纽曼清风金属系列1TB移动硬盘,设备名和厂家名字、休眠时间并未做任何调整,如有需求可以使用JMMassProd进行二次量产
3、压缩包内含纯固件以及NVRAM整合固件,刷写固件时可以看情况选择
4、刷写前务必使用FwUpdateTool备份自己手上硬盘盒的原始固件和NVRAM,本人对不了解固件特性乱刷导致硬盘盒失效的情况不负任何连带责任
5、刷写固件使用的工具建议用原厂的FwUpdateTool或者JMMassProd,因非烧录器固件故而不建议使用烧录器烧写固件,固件刷写工具我会打包放在附件中,需要的酌情下载,我本人不售卖固件和工具所以下载所消耗的M币我一分没拿到,请理解并支持论坛的运营策略以及持续发展

附件压缩包内包含FwUpdateTool、JMMassProd以及刷写用的两个固件,合并到一块了方便下载

网友A:
话说为什么我几个JMB578的硬盘盒都是插上自动几十秒就停转了,等有访问时再起转,改参数刷了无数次试都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话说为什么我几个JMB578的硬盘盒都是插上自动几十秒就停转了,等有访问时再起转,改参数刷了无数次试都这样 ...

电脑自带的电源管理那边看看,如果不是固件内置的休眠启动时间过短就是系统自带的电源管理太激进,修改电源管理后依然这样的话就在资源管理器中禁用设备的USB电源管理

网友B:
我有一个5盘位JMS578芯片的硬盘盒,也是弹出USB后就会停转,我不喜欢能停转的硬盘盒,感觉频繁休眠对寿命影响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有一个5盘位JMS578芯片的硬盘盒,也是弹出USB后就会停转,我不喜欢能停转的硬盘盒,感觉频繁休眠对寿命影 ...

那么问题来了弹出不停转,移动硬盘也没法用啊,拔了重插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有一个5盘位JMS578芯片的硬盘盒,也是弹出USB后就会停转,我不喜欢能停转的硬盘盒,感觉频繁休眠对寿命影 ...

频繁休眠反而能节约寿命,除非你几分钟就读写一次那基本可以关闭休眠

网友C:
1、接入设备时LED常亮
2、断开设备时LED关闭且硬盘停转
3、读写设备时LED闪烁

很实用的功能  可以判断是否安全移除了硬盘

楼主:
引用 网友C:
1、接入设备时LED常亮
2、断开设备时LED关闭且硬盘停转
3、读写设备时LED闪烁

专门给你俩调的固件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专门给你俩调的固件

大佬可否指导下如何修改实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佬可否指导下如何修改实现的?

调了几个位置的数据,因为属于黑盒操作所以不方便透露哈哈

网友D(2025-08-01):
可惜没家元,楼主能发我一个吗,企鹅箱996786967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惜没家元,楼主能发我一个吗,企鹅箱996786967

已发,注意查收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发,注意查收

谢谢帮主

楼主:
甭客气,小事一桩

网友E(2025-10-11):
可以用,太感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可以用,太感谢了

甭客气,能帮到你们就是好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