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表] 电子手表的黑底白字可以改为白底黑字吗?

楼主(2025-06-27):
抽屉里翻出来一个多年前的电子表,
打算放在车上使用,但是这个黑底白字看不太清楚,
想把他换成白底黑字可以吗?需要买哪种偏光片?

这是45度角度拍的

90度拍来就是透明的了。

原来的偏光片有2层,下面一层银色反光膜。

网友:
好像是将偏光膜转90还是180度,可以。

网友:
前面偏光膜转个角度应该可以

网友A:
偏光膜转90°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偏光膜转90°就行,

印象中是这样的,如果偏光膜几何尺寸能完美兼容,那所谓正显反显就是安装角度的差别而已。

网友:
偏振膜转180度。。。

网友:
买一块自己旋转合适的角度自己裁

网友:
偏光膜转一转

网友:
偏光膜旋转90°,黑变白,白变黑

网友:
应该可以的。。。。。谢谢分享

网友:
没这样干过,不懂了。

网友:
简单的办法好像是转一下角度可以实现,不知道这个可以不

网友:
买一片偏光膜

网友:
试试10楼的办法吧。

网友:
偏振膜转90度,能变黑底白字,省的在迪卡侬买很贵的手表。

网友:
改的麻烦,没必要弄了。

网友:
楼上正解,偏光膜旋转式一定角度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