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苹果12换电芯

楼主(2025-06-27):
苹果12电池显示维修状态了
用内阻仪测得旧电池内阻高达45豪欧了
买了一个新电芯 内阻高达35豪欧,只比旧电池稍强一点,因为我以前的苹果8p电池内阻只有18豪欧,内阻越小,电池充电放电越不容易发热
这个是旧电池

这个是新电芯

之前自制的点焊机点焊完试机明显非常耐用了,但是电池还是显示维修状态,得充满然后用完到关机再充满多个循环电池寿命才能涨起来,另外据我的经验,超容电芯因为更容易发热,实际使用寿命不如标容低内阻电芯,看自己取舍了吧!不过每次买电芯问客服内阻多少豪欧,客服都是一问三不知,只能自己买回来测,所谓超容电芯用一年不到就掉电厉害,很容易低电量的时候突然关机,因为电芯内阻大,手机在大功率的状态压降会更明显,容易突然关机,打游戏不适合这种内阻大的超容电芯

网友:
安卓有这样的电池软件吗?

网友:
换吧换吧,换换更健康

网友:
听说非原装的会弹窗

网友:
移花接木最好

网友:
外国货就是规距多,电芯也得换原装的?

网友:
换的肯定没有原来的好。

网友:
还差最后一步没做

网友:
竟然还能显示充电次数...

二○二五年六月二十七日

网友:
换换更健康

网友:
高手啊    11 和  12  的电池 都不行了

网友:
手艺不 错,现在手机换电芯不容 易

网友:
原来的电池上的排线又用上了,手艺真好

网友:
45豪欧应该还行

网友:
只要不升级IOS,电池能更耐用些。

网友:
现在都只能原电板换电芯。

网友:
又可以再用三年

网友:
电池换一换,旧机又再战!

网友:
移植电芯好评

网友:
苹果新手机用快充不热,随着使用次数增加,快充越来越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