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给电动自行车加装库仑计,记录一下安装过程

楼主(2025-06-27):
最近给我的电动自行车加装了个库仑计,顺便分享一下安装过程和使用效果,库仑计可以准确显示电池剩余电量百分比,还可以显示当前充电/放电功率等等信息。
我的电动车是雅迪的M16-H,电池是48V23Ah的铅酸电池。

什么是库仑计(Coulomb Counter)
库仑计(又称安培秒计)是一种通过电流积分精准计算电池电量的设备。其核心原理是将采集装置串联在电池总回路中,实时监测充放电电流,并对电流随时间的变化进行积分(即 $ Q = \int i \, dt $),从而计算出流过的总电荷量(单位:安时,Ah)。
  • 工作流程
    • 安装时需设置电池的总容量(例如 20Ah);
    • 充电时记录流入的电量,放电时记录流出的电量;
    • 剩余电量(SOC)通过公式计算:
      $$ \text{SOC} = \frac{\text{总容量} - \text{已用容量}}{\text{总容量}} \times 100\% $$

  • 显示功能:可实时展示电压、电流、剩余电量百分比、充放电功率、剩余使用时间等数据。
  • 对比传统电压表:普通电压表依赖电池开路电压估算电量,但电压受负载、温度影响大,易出现“满电秒变亏电”的误差;库仑计直接测量电荷量,精度更高。

为什么需要库仑计
1. 告别“虚电焦虑”
传统电动车仪表的电量显示依赖电压估算,例如:
  • 满电时显示100%,但实际可能仅剩80%有效容量(因电池老化或温度影响);
  • 行驶中电量骤降:电压突降导致仪表显示电量“断崖式下跌”,实际剩余续航可能不足5公里。库仑计通过电流积分,可平滑显示电量百分比,避免中途抛锚的尴尬。
2. 精准续航预估
库仑计能根据历史充放电数据(如充电量、骑行速度、温度)预测剩余续航。例如:
  • 若当前电量显示50%,骑行功率为200W,电池电压48V,则剩余续航≈(50%×20Ah×48V)/200W ≈
    2.4小时(约50公里)。此功能对长途骑行或频繁用车的用户尤为重要。
3. 电池健康管理
  • 过充/过放保护:通过监测电流方向(充电为正向,放电为负向),可设置阈值报警(如电量低于20%时提醒充电);
  • 容量衰减预警:长期使用后,库仑计可对比初始容量与当前容量,提示电池是否需要更换。
4. 改装灵活性与性价比
  • 免破线安装:主流库仑计支持通过电池正负极接线柱或原有线路并联,无需改动电路;
  • 成本可控:百元级设备即可实现专业级监测,远低于更换电池或高端BMS系统的费用。

效果图
骑行过程中信息显示,可以看到剩余电量百分比、放电电流、放电功率、电池电压、电池剩余容量安时,实测我这台小电动的电机功率最高1.4千瓦左右。

刹车时有动能回收,库仑计显示充电,充电功率275瓦左右。

插充电器充电时

库仑计购买地址
我买的是Baiway的TR24库仑计,感觉还行,不过我买到的这个好像有点问题,一进入到设置菜单就有很大的概率黑屏死机,不进设置菜单就没问题,不过卖家已经补发了个新的过来,还没到。

安装过程
拧开电池仓盖的螺丝。

取下电池仓盖。

拧下电动车前盖的螺丝,并拆开前盖。

按照商家给的接线图接好采样器,一般都是将采样器串联到电池组负极。

在车头装好电量表,并将连接线从车头穿到电池仓里连接到采样器上。

安装完后进到设置菜单,将你电池的参数输入进去:电池最大容量、满电电压、亏电电压,然后将电池充满电后将当前容量设置为满容量。

推荐阅读
English Version of the Article: https://blog.zeruns.top/archives/60.html

网友A:
这个漂亮!要是能显示车速就更牛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漂亮!要是能显示车速就更牛了

电动车本身就有车速显示啊

网友:
库仑计测电池还是可以的,电池厂家也用这个

网友B:
多少米  就为电池保护心安一点?

网友:
感觉铅酸电池安装库仑计没必要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多少米  就为电池保护心安一点?

其实主要是想看看电机的功率和动能回收的功率

网友:
直接成品 普通人最佳选择。

网友:
是不是应该给它一个空电的设置?不然没有计入电池的老化和电池工艺容量与标称的差异。

网友:
这表看着好专业啊

网友:
非常好的帖子,收藏了

网友:
铅酸电池安装库仑计,奢侈了。

网友:
有机会 也弄一个

网友:
坐骑上了一个档次

网友C:
这个库仑计不便宜啊

网友D:
看到也想给我的车子装一个,但看到价格后还是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库仑计不便宜啊

有一百左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到也想给我的车子装一个,但看到价格后还是算了。

有一百元左右的

网友:
这个表看着挺舒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