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这种灯板要怎么改在E27螺口灯座使用

楼主(2025-06-27):
老万那买的几个板子,家里老房子都是E27灯座也不想天花板打孔了怎样改造比较好,弄个E27头好像也不太好拼起来,外面还要不要弄个灯照让光线柔和点

网友:
改不了,有改那个精力不如直接买个吸顶灯装上

网友:
吸顶灯用的灯板,你要怎么改,用以前那种里面放灯泡,外面玻璃罩或者塑料罩的那种顶灯可以改.直接把插头的两根线引出来,接到灯板的L和N上去就行了.然后找些胶把灯板贴上去就行了.

网友:
浪费的时间,不如去搬砖一小时,再去直接买个E27飞碟灯

网友A:
这大大的圆形LED灯,可以搞个创意灯,用红布遮盖一下,用低电压驱动,能发光就行,挂在你家的高树上,最好有个太阳能充电装置,每天晚上你就会看到一个红月亮。

网友:
装上简单,搞漂亮不容易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大大的圆形LED灯,可以搞个创意灯,用红布遮盖一下,用低电压驱动,能发光就行,挂在你家的高树上,最好 ...

看着会变狼人

网友:
直接接线连接就好了,还需要灯头干什么

网友:
不如直接买整套,也不贵

网友:
这样折腾也不省钱,还得搭上不少工夫,买成品灯也不贵,比这好看多了。

网友:
再折腾也没必要

网友:
家里换吸顶灯,这个当替换灯板,折腾的意义不大

网友:
吸顶灯专用板 想改费时费力  效果还不咋的

网友B:
有链接吗,我也买个玩玩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链接吗,我也买个玩玩

淘宝老万,很多卖垃圾的都有类似的板子

网友:
有E27螺口的这种灯,有坏的可以替换用

网友:
外面没有匀光罩很刺眼的

网友:
等待改造成功!

网友C:
感觉没改地必要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觉没改地必要吧

主要只有E27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