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破壁机能粉碎,加热只能加热到温热!

楼主(2025-06-27):
买了几年了,一台凯博的,一台志高的,一样的症状,打豆浆或者米糊时,一套流程正常走完,能粉碎,但加热只能加热到温热,根本没有煮熟!,自己也不太懂,估计式传感器问题,就开拆。另外凯博的屏幕下半部分不显示
国产货配件质量差,螺丝基本生锈:

就下面这个东西吗?外用表量下,差不多67KΩ,也不知道是否正常?

有懂维修的教下,谢谢了

网友A:
破壁机先天设计不良,建议扔了,买老的豆浆机稳妥

网友:
一分价钱一分货,我始终相信这句话

网友:
只有一根发热丝的话,温控就是那个接蓝线的温控开关,至于你拆出来的那个东西,没看出来是哪个地方的,也就不知道到底是什么作用

网友B:
俺费老鼻子劲才把豆浆机整成了有只打浆不煮的功能

网友:
温控开关坏了,需要更换,应该就是你说的67千欧的这个东西,本质是个热电偶,热电偶有两种常用的,50千欧和100千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俺费老鼻子劲才把豆浆机整成了有只打浆不煮的功能

是不是担心熬煮的不熟?

楼主:
引用 网友A:
破壁机先天设计不良,建议扔了,买老的豆浆机稳妥

是不是担心熬煮的不熟?老豆浆机渣多

网友:
扔掉,去买新的。

楼主:
新的不一样吗?难道技术更新迭代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不是担心熬煮的不熟?

1.用来打果汁,2.做豆花或豆腐(豆浆太浓的话豆浆机要糊在加热管上煮焦)

网友:
破壁机打豆浆要清一点,,不要煮粥,要不然都会湖底。。打点清豆浆喝冰沙奶昔就OK了。。。。。谢谢分享

网友:
破壁机确实让人爱不起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不是担心熬煮的不熟?老豆浆机渣多

破壁机下一步漏水坏轴承够喝一壶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俺费老鼻子劲才把豆浆机整成了有只打浆不煮的功能

豆浆机本就有这个功能三,只打不煮

你的豆浆机是不是有点水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豆浆机本就有这个功能三,只打不煮

我有两个豆浆机(九阳JYD2-20B、DJ13B-A32SG)
都没有只打不煮的功能
不加水时也没有水

网友:
感觉是接线有问题

网友:
没用过破壁机的路过。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有两个豆浆机(九阳JYD2-20B、DJ13B-A32SG)
都没有只打不煮的功能
不加水时也没有水 ...

豆浆机不加水就开不了机,正常是加热,打一次,再加热,再打至碎了,再加热后才是成品豆浆。

网友:
应该是温度传感器出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