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一个手电筒看到了最简单的电路可能电池挂了没法修

楼主(2025-06-27):
亲戚的一个手电筒不亮了已放置了很久想扔了叫我给看看,

插电源充电红灯亮充3个小时后开灯闪一下就慢慢灭了,
拆下主板是这样的

跑一下电路,电池裸奔没有保护。

测电池电压约2.5V(指针表),充电过程可慢慢升到近4V,合上开关电压很快下降到不足3V
充一天亦然。拆了电池测B+B-两端约4V
拆下的电池用5V充电器充电,电流从5mA逐渐升到近50mA后稳定不变,3小时后约3.8V但是能自行下降
(充电的时候万用表当电流表用没法同时监测电压)

俺对电池知道得不多,这个电池是不是没救了?

网友:
这个电路一个保护都没有,电池基本上没救了

网友:
电池废了,换个电池凑合用

网友:
废了,换电池最好连充电电路都换了,电池加保护板

网友:
一看就是路边货啊,做工很差很差的说

网友:
这个电路是硬怼啊

网友:
这个板看着怎么不像是连接锂电池的,有点像用蓄电池的板子啊.直充还没有保护,过充过放是一定的,换了电池充几次电,电池也很容易坏.

网友:
这种品质的手电,电池肯定是垃圾级别的

网友:
更换个4065充电板和电池,

网友:
这种手电做工太差了,不建议用。

网友:
先不要换接锂电池,看楼主画的电路应该是给镍镉电池或者老款电瓶手电筒的,很容易把锂电池冲坏,最好更换带充电保护电路的充电板再换接18650锂电池

网友:
充电电路不行的

网友A:
那个4脚的IC是充电芯片?

二○二五年六月二十七日

网友B:
用三小时的手电可以了,不用换电池了。

网友:
应该是铅酸的。。。谢谢分享

网友:
换电池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4脚的IC是充电芯片?

我认为那是整流桥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认为那是整流桥

我X,刚翻回去看了是220V的,你说的应该没错,直接改个4056充锂电更安全...

二○二五年六月二十七日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三小时的手电可以了,不用换电池了。

充电3小时,亮一秒

网友:
这电路是给铅酸电池用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