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咸鱼翻车,大家看看这个投影机的液晶屏还有救吗?SURB040-5010E

楼主(2025-06-27):
咸鱼淘的,卖家描述说是坏了以后,他就自己拆开看了一下,内部不缺件,

到手发现液晶屏排线一边被暴力撕开,估计就是卖家说的:“拆开看了一下”,也不能找卖家啊,毕竟人家是当配件出的

这种还能焊接吗?没有压屏机,应该是报废了吧?

网红投影机,型号:酷开D10,某音经常刷到直播在卖,说是创维旗下,具体不知道哪家做的,好像网上还没有人拆过

号称是“全封闭光机”,(实际不是,看内部这些胶布,电源板都是胶布固定,惨不忍睹啊,有空祥拆)

网友A:
要压屏机和专用的垂直导通的导电胶带重新压屏,但你的排线看起来还撕裂了,所以还缺个屏线。还是重新淘个带屏线的屏幕或尸体划算

网友:
没见过有修这个的

网友:
这个难搞了

网友:
什么压屏机啊,有那种上到烙铁上的前面是个软的头子,专门压排线的头子,我以前在工厂里做样机时用过这种东西,叫什么名字不知道了

网友:
这个活儿可不好干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压屏机和专用的垂直导通的导电胶带重新压屏,但你的排线看起来还撕裂了,所以还缺个屏线。还是重新淘个带 ...

专业性有点强啊,一般估计搞不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专业性有点强啊,一般估计搞不了

叫屏线热压头,我前段时间买过压斑马线用的,但是这个不知道能不能压

网友:
还是重新搞个屏幕吧

网友B:
这种屏上的接点是蚀刻出来的那种吗,有没有金属焊点,如果没有金属焊点,那就没必要搞了,这种专业工具才能搞得了.如果有金属焊点,那还能买个长条烙铁头焊一下.

网友:
直接换个屏吧

网友:
有压排的,关键你这个排线应该买不到,就算自己画排线,或者能买到排线,压排的手工费也不一定值得

网友:
还是买个搞个屏幕吧。

网友:
再来一次  下次好运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屏上的接点是蚀刻出来的那种吗,有没有金属焊点,如果没有金属焊点,那就没必要搞了,这种专业工具才能搞得 ...

排线压接在玻璃上,没有金属焊点啊

网友:
单片式液晶投影,小作坊就能生产,成本低,寿命短,无法做小体积。
可以考虑dlp投影,清晰度上大约1.5倍于其分辨率的液晶投影的观感,核心光机模组只有几家生产,可以做小体积,光源利用率也比单片式液晶投影高得多

网友:
个人家里设备,仪器有限的,没希望的,扔垃圾堆吧! 折腾只会投入更多的钱和精力,最后还修不好

网友:
看来是彻底翻车了,只能再找机会买个尸体机配了。

网友:
一般人做不到,更做不了,要大厂才会

网友:
装机器里不会这样嘛,拆时拆坏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