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康DS-2cc512P半球摄像头能改网络接口吗?

楼主(2025-06-27):
拆一个海康DS-2cc512P半球摄像头,主板如下:

原机为12V供电,视频输出,即4针接口;拆机发现另有二个排线接口闲置,请问上方八针接口是不是网线接口?能否改成网络摄像机?

这个为摄像头全景

这个为DS-2419红外补光
请问该摄像头能否改成网络摄像头?如何改?请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
你需要的是模拟同轴摄像头转网络转换器视频格式编码器服务器

网友A:
网变都没有,改不了!

网友:
模拟的改数字而且还加网络,这个厂家工程师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网变都没有,改不了!

那请问上面8针接口是干嘛用的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请问上面8针接口是干嘛用的呀?

IO扩展接口,或者数据线接口

网友:
模拟摄像头无法改网络摄像头的,芯片都不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