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给PDU加个功率表,耗电多少一目了然

楼主(2025-06-27):
很想家用电器耗电多少就从网上买了个功率表

去掉外壳宽度和厚度刚好可以放进PDU内(为了放它PDU去了2个隔板和1个模块),由于不是原配的,卡是卡不住了只能用热熔胶粘下。

看下效果

网友A:
热熔胶不太可靠,推荐硅橡胶。不流淌的,比如708。

网友:
一切以入户电表为准

网友:
不错,直观的知道带载多少

网友:
怎么没看到清零的按钮?

网友:
功率表看着挺方 便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热熔胶不太可靠,推荐硅橡胶。不流淌的,比如708。

室内场景,热熔胶问题不大

网友:
不错,这样挺好的,可以知道具体的功率

网友B:
DPUyi是排插,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DPUyi是排插,学习了。

楼主说的可是PDU呢。

网友:
这个表和PDU差不多价了吧

网友:
空调用PDU有点浪费啊

网友:
参考下吧,反正计量不准也是你的设备问题。

网友:
表字体颜色挺搭配,开孔是技术活

网友:
电压电流功率频率功率因数电量都给你显示出来了

网友:
这表准吗?我怕是时间越久,误差越大。一年之后,明明用了500度电,它显示只用了300度~或者700度电

网友:
这个表和插座风格一致性好

网友:
看起来改得不错,就是价格不太适合喜欢上PDD的的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