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给雷柏v500 pro机械键盘换掉几个坏的LED灯

楼主(2025-06-27):
其实这贴有点水,没什么技术含量的,单纯的想分享出来。

闲鱼23块钱淘了个雷柏v500 pro茶轴机械键盘,卖家描述有几个键不好用。

买来后测试了下,发现win键和右键菜单键(右边ctrl左边那个键)不触发,网上搜了下,发现是这2个键被锁了,按FN键+win键解开就行了,可能是防止全屏游戏时不小时按到这2个键,被强制弹出而故意锁的。

其它的按键全触发。

但这个键盘也不是一点毛病没有,有几个键的灯不亮了,然后就拆开研究下,顺便清清灰。

其实键盘前几天就拆了,发现有不亮的LED后,手里没有能替换的,扔那儿了,怕忘了哪几个LED坏了,就简单做了标记。同时网购了对应尺寸的LED。

把不亮的LED用记号笔涂黑了。

今天买的LED到了,和原来的LED对比下。

左边的键盘上带的,右边是网购来的。尺寸没买错,都是1206的,但颜色和外观不一样,没办法,某宝搜了半天,没找到一毛一样的,这样将就吧。

话不多说,先焊上一颗。

点亮看看颜色与原键盘上的对比。

原led的颜色应该是橙色的吧,我就按橙色买的,但发现买回来的有点偏红,和原来的有些色差。无所谓了,将就用吧。

然后一股脑儿换掉的其它的坏LED

一共换掉7颗,有一颗早早拆下来量尺寸,量完丢了。

上电看看效果

色差还是挺明显的,新换上的明显发红

就这样吧,然后装回。
后拆的先装,先拆的后装。注意右上角有一些螺丝是在盖板下面压着的,别忘了。

拧好所有螺丝,然后安装键帽儿,一项既简单又繁琐的活儿。

同时计了下时

104个键帽儿,总共耗时17分钟。

最终成品

炫光还是挺漂亮的。

网友A:
原来的橙色我猜是白灯+涂色,新的直接是橙红色,不一样很正常吧?

二○二五年六月二十七日

网友:
现在用光开关的了,变来变去的不好看

网友B:
你要不一起全换掉,不然逐渐一个一个的开始坏,原理就是只要有一两个开始坏了那其它的寿命也快了,以后够你折腾的,除非调低亮度估计还能坚持一段时间

网友C:
人家随便买个键盘换几个灯就好了,我买个机械键盘鼓捣好几天,发现主控是坏的!气人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来的橙色我猜是白灯+涂色,新的直接是橙红色,不一样很正常吧?

就这样吧,比不亮强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要不一起全换掉,不然逐渐一个一个的开始坏,原理就是只要有一两个开始坏了那其它的寿命也快了,以后够你 ...

修好卖同学,卖同事,不包售后

楼主:
引用 网友C:
人家随便买个键盘换几个灯就好了,我买个机械键盘鼓捣好几天,发现主控是坏的!气人不 ...

买毛病小的,比如某一两个键不触发的,或者需要用力按才触发的,这种一般换个轴,甚至修一下轴就能好。
成排成列不触发的,有可能断线,也有可能主控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修好卖同学,卖同事,不包售后

还不包售后?你怕是想得有点美...

二○二五年六月二十七日

网友:
23块钱淘了个雷柏v500 pro茶轴机械键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