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入手了两个硬盘盒 飚王c335和雷克沙E100 支持TRIM吗?

楼主(2025-06-27):
入手了两个硬盘盒
一个是飚王的c335另一个雷克沙的E100
帮忙看看支持TRIM吗?

网友:
不明觉厉,静观其变

网友:
不懂装懂,观而不语

网友:
一般固态硬盘自己不基本都支持TRIM吗?

网友A:
TRIM是硬盘功能,硬盘盒主要区别在于UASP的支持,你问题问错了

网友:
trim功能只有做系统盘或者win to go才是必须。做移动硬盘这功能可有可无

网友:
578官方没说支持,也不知道能不能在固件层面支持,反正现在有说支持的,也有说不支持的,本人偏向不支持

网友B:
引用 网友A:
TRIM是硬盘功能,硬盘盒主要区别在于UASP的支持,你问题问错了

我还真见过山寨盒子支持UASP却不能trim的

网友(2025-08-21):
引用 网友B:
我还真见过山寨盒子支持UASP却不能trim的

一般支持的多,很少不能trim的盒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