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坛友们推荐一台实用的路由器

楼主(2025-06-27):
    500M的移动宽带,现在用个K2路由器,经常断流,想换个稳定点的,这么多品牌都不知道选那个了,请坛友们给推荐一个吧,谢谢了先。

网友:
一般的ax3000就够用了

网友:
2-300的够了。

网友:
中兴的可以

网友:
中兴的用着还不错,AX3000

网友A:
100以内  中兴运营商定制刷公版的  这两年比较火

网友:
K2P,一代神鸡...

二○二五年六月二十八日

网友:
兆能m5和m2组合

网友:
预算是多少?

网友:
随便选,二手50块钱的都很好了。

网友:
千兆路由器可以,华为中兴

网友:
中兴8820 v2

网友:
问问移动运营商,可能有免费的活动哦,200多给你个路由器然后每个月给你返还话费等于免费送

网友:
要求不高,K2p还可以继续用,有线跑满千兆,无线5g信号好的情况下也能跑满500兆宽带

网友:
引用 网友A:
100以内  中兴运营商定制刷公版的  这两年比较火

具体什么牌子和型号?

网友:
动手能力强的,小米WR30U,运营商定制版可以刷成公开版或者OP,性价比很高120左右,不想麻烦想稳定的,TP-link肯定是绕不开的选择,推荐二手市场的XDR5410目前全新价240左右,二手价120左右可以入手,TP-link图的就是省心稳定,这两个选择是目前超有性价比的wif6方案了,至于上面有推K2了,别在缅怀了,已经是垃圾了

网友:
你可以考虑一下闲鱼上的华为7102,价格100左右,性价比还是比较高的,真1000M路由器

网友:
肯定用信号最强、做工做好的7981路由器wr30u啊

网友:
先报上预算再说

网友:
移动定制版的,AX3000以上,用起来爽,花钱还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