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优利德旗下的米尼帕,直流钳表ET-3960

楼主(2025-06-27):
   这型号太大了,都跟我手臂长了,不过好处是可以切换到手动量程

    全拆完了,都是牛屎,真香

网友:
真香定律,太大了

网友A:
多少钱一个?除了牛屎,做工不错

网友:
牛屎呀,看起来不错

网友:
推荐哪一款?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少钱一个?除了牛屎,做工不错

淘宝搜就好了

楼主:
3388比较合适.3960太大,3367会掉皮,亲肤材质

网友B:
这货是有什么暗伤吗,开机屏幕没反应,电池量了有9.2V的

网友:
换电池得把后盖拆开

网友:
本人有203和204各一个 。需要的联系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货是有什么暗伤吗,开机屏幕没反应,电池量了有9.2V的

没什么问题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什么问题啊

试了下没问题,电池放久了电压虚的,换了新电池就可以了

网友:
这个品牌的表质量也不错。

网友:
换电池得把后盖拆开.不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