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全网首秀--数显温度杯盖的驱动电路

楼主(2025-06-27):
前言:家里一个杯盖有数显温度功能的玻璃杯摔碎了,作为垃圾佬,对电子产品具有先天好奇心,第一反应是留下。

见过一些数显温度杯盖拆机或换电池,但没看到电路展示。

膜都没撕。平时不显示,手指触碰盖子后显示。

用刮刀插入缝隙,由浅入深绕圈切割胶水,然后
沿圏慢慢撬开。

杯盖底部不锈钢往后是塑料,温度探头顶在凹处塑料上,并没有涂抹导热硅脂,也没有与底部不锈钢直接接触,估计温度感应会滞后。

盖子背面有环状导电石墨,连接MCU的触摸电极,感应手指触碰杯盖。

下图左上角的导电泡棉负责连接石墨与MCU触摸引脚,无字8脚MCU。

背面2032电池、NTC感温探头。

从上面的拆解看到MCU只有8个引脚,但数码显示有2位,每位7个笔划共14个笔划,可能不少老铁跟我一样,在认知里没有8个引脚能实现:触摸功能+温度感应+驱动14个笔划,于是将数码管拆开,以为能找到另一个IC,然而真没有!必须进一步探究!小技巧:数码管的外罩由穿过电路板的塑料杆热压后形成端头固定,拆罩子时不必切去端头,只需将热风枪设置130度左右吹软塑料,用扁镊子把端头夹成热压前的杆状即可无损拆下来。

再次手搓出电路图。采用的是任意2个端口之间进行双极性驱动,俩引脚输出的电压差为+或-时,均可点亮LED。通过排列组合计算,用5个端口可驱动5X4=20个LED!该模块2位数字+摄氏度标识+高温红色LED+低温绿色LED共17个LED,加上温度采样也利用LED驱动通道,需驱动18个LED,用5个引脚即可实现,引脚的利用率达到极致!颠覆传统共阳(共阴)数码管的驱动方式(传统LED仅一位就需要8个引脚)。按此驱动方式类推,6个引脚可驱动6x5=30个LED,7个引脚可驱动7x6=42个LED......

最后进行简单测试:

测试高低温时显示情况:
加热台设置120度,显示99度。

探头放入零下25度冷柜,显示0度。

接通瞬间电流2.21mA

待机电流2.4uA

触摸后显示状态电流15.4uA

THE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