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空气开关 导电能力真的足够吗?

楼主(2025-06-28):
几元钱就能有一个空气开关,比起用厚铜片的闸刀开关,空气开关这个接线柱有铜吗?导电能力是否有影响?

网友A:
紧箍件是铁镀锌

网友:
只要压紧不超标使用一般没事的 我家的用了十几年了一点儿事也没

网友:
曾经拆过一下    已经不记得里边的结构了

网友:
我觉得心知肚明的事儿
就别拿出来说了

网友:
只要压紧了就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紧箍件是铁镀锌

好像有一个面是铜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像有一个面是铜的?

看一下结构就知道了, 箍被螺丝顶着抱紧电线压在主导体上

网友B:
导电端子是紫铜镀镍的吧?拉扣必须是铁的,铜的强度不够。
空开导电瓶颈在动、静触点上~神州的都太弱了~有人把空开当闸刀来用,结果没几天就糊掉了~所以空开只能无载时拉断或闭合或者自行跳闸(跳闸只是偶尔,不会糊掉)~拆过棒子的空开,触点是磁力起动器的样式,估计切断负载就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导电端子是紫铜镀镍的吧?拉扣必须是铁的,铜的强度不够。
空开导电瓶颈在动、静触点上~神州的都太弱了~有 ...

空开怕糊 闸刀怕拉弧

网友:
引用 楼主:
空开怕糊 闸刀怕拉弧

见过10kw电机用闸刀,再大功率的可能都是磁力启动器或补偿启动器了,就算隔离开关也要铁壳开关(拉闸时出头还在铁盒子里面,拉开手柄后才能开铁盒),见过某电工师傅手臂上大块疤痕~说是带载拉闸被电弧烧灼的。

网友:
仿照微波炉变压器点焊机,做个短路电流上千A的次级,直接接到端子上,测量一下导线与接线孔在数百安培下的电压降,估计一下接触电阻。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导电端子是紫铜镀镍的吧?拉扣必须是铁的,铜的强度不够。
空开导电瓶颈在动、静触点上~神州的都太弱了~有 ...

供电部门安装给农户的入户电表上也是空开代替以前的闸刀呢。

网友:
正品没有问题。
不放心就买ABB、西门子和施耐德之类。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供电部门安装给农户的入户电表上也是空开代替以前的闸刀呢。

空开比起闸刀优点在于杜绝了换保险丝~闸刀上的保险丝断了多数换起来很难,压保险丝的螺钉常常锈死(保险丝是发热元件导致螺钉高温容易生锈)没法拧动,不得已时有把铅丝(甚至铜丝)直接缠绕到螺钉上糊弄着通电~我邻居家把闸刀装在房山头,有一次瓢风杨雪的黑夜保险爆掉了,换保险丝都差点冻死~如果是空开只不过合闸了事,不至于遭那个罪。

网友:
空开不是负载开关,如果需要负载开关的话必须另外增加闸刀开关。

网友:
引用 网友B:
空开比起闸刀优点在于杜绝了换保险丝~闸刀上的保险丝断了多数换起来很难,压保险丝的螺钉常常锈死(保险 ...

闸刀用铜量还大,成本太高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像有一个面是铜的?

别好像,现在有的两面都是铁的,不信你收集些旧的刮开看看

网友:
以前老房改造达,闸刀都换成配电箱,里面都是空开,没有漏电保护器。以前的接线端子好像都是铜的,但是老房子以前基本上都是铝线,接好后用时间不长,因为电蚀原因,接线端的接点接触不良、发热,好多空开接点处都融化了,我们这边电工只管表前的,不管表后的,后面自己自费找电工维修……

网友:
我这边农网改造入户还是闸刀,表入户前是漏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