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hison] PS3111-S11-13/IA5AG64AVA msata上岸记录

楼主(2025-06-28):
板子可以贴4颗粒,这里只贴了2个,IA5AG64AVA这个颗粒我百度没找到,只看到十铨上有用过类似IA开头的,原来盘出缓后速度几乎就是0,然后掉盘,现在是缓内350,出缓150mb,跑了四圈都没事。话说有哪位大神了解IA开头到底啥等级
桥接开卡jms580b
量产工具V2.2.70(试过其他版本效果不好)
颗粒信息MT29F512G08EBHBF3W 96层B27A(镁光那边查不到)
重点是固件一定是下图的FCJ其他的日期新的新的MJ,QJ啥的都是掉速掉盘,SLC cache设置多少他都开40G但是到了18G左右出缓,我设置的6G,这块是无外置ddr缓存的,目前稳定运行个把月了,好玄学的

网友A:
居然开出来了,b27颗粒听别人说过只能上ps3111 ad主控才能开出来吗,看来还是实践出真知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居然开出来了,b27颗粒听别人说过只能上ps3111 ad主控才能开出来吗,看来还是实践出真知啊 ...

B27很多人说这是麻烦的颗粒,其实是固件要选对通用的sbfm其实不合适

网友B:
IA开头的是群联自封的片子。在论坛里找找,发过的。群联自封片定义。

楼主:
引用 网友B:
IA开头的是群联自封的片子。在论坛里找找,发过的。群联自封片定义。
...

确实质量还可以

楼主:
补充下真实文件拷贝,有66G 有大有小文件,单文件11G左右的手机固件,6G 2000多张照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