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属] 抖音上304不锈钢水龙头,只有上面的扳手和出水接洗衣机的嘴是的,其实是锌合金的

楼主(2025-06-28):
买了两个,一个用了一年,拆开里面已经有白色的锈迹了,所以还不如那种塑料的,合金以后以断,取出费劲。

网友:
明显304牌  不是材料

网友:
我还没有在短视频平台买过东西感觉不靠谱。

网友:
我1688买的,借了一个光谱仪,只保证外壳是真的,没有破坏性拆解,不确定是不是套皮,很难有套皮工艺。

网友:
不知道详情里边有没有写

网友:
最讨厌锌合金,要不了几年就锈蚀变脆,断在水管丝接里,水电工恨死这种水龙头。

网友:
谢谢分享,下次一定注意

网友:
买贵一点的,最好黄铜。

网友:
这个价格的304一般情况下都型号或牌子,不是指材料

网友A:
闲鱼上有人卖这种号称九牧王的傍名牌角阀,大约12-13块一个,大神们看看能下手么,家里装修准备买一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闲鱼上有人卖这种号称九牧王的傍名牌角阀,大约12-13块一个,大神们看看能下手么,家里装修准备买一批。

阀体不坏阀芯也会坏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阀体不坏阀芯也会坏

角阀除了维修的时候关一下,其它我想不到有什么时候去动它,几乎没机会去拧它。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角阀除了维修的时候关一下,其它我想不到有什么时候去动它,几乎没机会去拧它。 ...

这样更快坏,长时间不动,胶圈会压扁定型,阀芯每天都受到水流冲击震动,一动就漏,家家户户角阀都很少动,是不是说都能用100年?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样更快坏,长时间不动,胶圈会压扁定型,阀芯每天都受到水流冲击震动,一动就漏,家家户户角阀都很少动 ...

别把正品角阀想得那么不堪,我11年装修的房子,用的正宗九牧的角阀,到现在14年了没一个坏的,哪有那么不堪一击哦

网友:
“解释权归厂家”,“304”厂家已经明显标注在圆挡片上了。认为所有都是304那是您的错误。

网友:
引用 网友A:
闲鱼上有人卖这种号称九牧王的傍名牌角阀,大约12-13块一个,大神们看看能下手么,家里装修准备买一批。

14元还行吧,不过九牧王也有人叫九牧“亡”。

网友:
引用 网友A:
闲鱼上有人卖这种号称九牧王的傍名牌角阀,大约12-13块一个,大神们看看能下手么,家里装修准备买一批。

这厚度卖铜的吗??

这也太厚了,通径都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角阀除了维修的时候关一下,其它我想不到有什么时候去动它,几乎没机会去拧它。 ...

应该每年定期动几次,否则阀芯会锁死,这时光靠旋钮不行了,上工具搞不好就整坏了。

网友:
只要是价格明显低的,基本上不会是304不锈钢的。

网友:
自己家用还是买大厂的品牌货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