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史上最差的电脑,根本没想到!一眨眼都进不了Setup

楼主(2025-06-28):
根本没想到!
上电启动,按住delete键to enter set up,只有在滴的一声右马上就按才可以。稍微延迟一眨眼的功夫都不行,哪怕这个界面仍在进行中!

网友A:
设置里面调节一下

网友B:
我都是上电前就开始长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设置里面调节一下

史上最恶心的设置!关键还是没用!

总是说你的设备遇到问题需要重启我们将给你重新启动。重新启动之后说正在准备自动修复,然后让选择键盘布局。选择完之后,再让选择是疑难解答还是关闭电脑。如果选择疑难解答,,出现所谓的高级选项:什么启动修复命令提示符之类的。再选择启动修复,然后说是正在诊断你的电脑,然后说是启动修复无法修复你的电脑。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都是上电前就开始长按的

以前碰到的所有电脑,都是长一点短一点按都没关系,早一点迟一点也没关系

网友C:
自从阿三掌控萎软后,出的win10 win11不是都这这个鸟样,哪怕是server版的也难逃其手

网友:
家里一个平板也这样,一样牌子

网友D:
不是电脑差,,,是人差的事,这都弄不好?

网友:
设置问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是电脑差,,,是人差的事,这都弄不好?

你帮我弄一下?我付费

网友E:
是不是无线键盘?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是不是无线键盘?

有线鼠标有线键盘

楼主:
引用 网友C:
自从阿三掌控萎软后,出的win10 win11不是都这这个鸟样,哪怕是server版的也难逃其手 ...

2022年出的电脑。想装 Windows 7,听说不行

网友E:
如果是USB有线键盘,那估计USB口或南桥有问题。是AMD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是USB有线键盘,那估计USB口或南桥有问题。是AMD的吗?

主机从一个地方换到另外一个环境,就出现上面状况。显示器可排除:因为正常显示;键盘似乎可以排除:因为也可以正常操作;鼠标看上去也正常的:因为始终没能进入系统,所以也不能保证100%鼠标没问题。但是电脑纯上电时,看上去鼠标灯闪亮正常

网友:
有些型号的设置    确实无语

网友:
我一般上电就按

楼主:
Cpu I 5 11500;英特尔rst premium

网友:
引用 楼主:
主机从一个地方换到另外一个环境,就出现上面状况。显示器可排除:因为正常显示;键盘似乎可以排除:因为 ...

键鼠换其他USB口插

网友:
一直疯狂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