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大杂烩,笔记本电脑,台式电脑配件,小家电,生活用品,价格低!

楼主(2025-06-28):
闲鱼,千牛或者旺旺:guoxinping1949    微信:msce2005
QQ:2397281
漫步者蓝牙耳机一套,带充电器和线。50元。

320G笔记本硬盘, 30元。250G的无瑕疵的笔记本机械硬盘,25元。160G:20元,120G: 15元。80G: 10元

笔记本机械硬盘,串口。160G:通电时间不到200个小时,成色极好,无任何瑕疵。20元  250G机械硬盘,笔记本串口,有2个黄色警告,无坏道,25元
血糖仪十元一套
多功能电池充电器,10元
淋浴器的花洒一套十元
带温度,日期,时间显示的电话机(电话功能失效),可当计算器用,带电源。10元一套。
千牛或者旺旺:guoxinping1949  微信:msce2005

外置式DVD光驱,移动光驱。30元,带信号线,电源。

乒乓球拍,10元一只。闹钟,15元。插座,5-10元

1. DELL i5 4代笔记本,15.4寸大屏。i5四代4200u CPU, 8G内存,240G固态硬盘,摄像头,读卡器,无线网卡,DVD刻录机。本机没有电池,成色不太好,但也没有什么故障。运行一切正常,配件包括电源,鼠标和笔记本包。价格是380元。

--------------------------------------------------------------------------------------------------------------
2. 华硕轻薄商务本,大屏幕,15.5寸。电池好用。N2940四核节能CPU, 4G内存,120G SSD。 带摄像头,读卡器,HDMI,无线网卡,VGA。无任何故障。适合商务用。安装了WIN 10和常用软件,运行顺畅。价格:220元,运费16元。配件包括电源,鼠标和笔记本包。
鑫谷400w名牌电源40元。

500G机械硬盘20元一个。
400w台式机电源40元。

-----------------------------------------------------------------------
-------------------------------------------------------------------------------------------------------------------
1. OEM的主板,带I3 530 CPU, 主板集成显示接口,VGA,HDMI,支持3代内存。无挡板,有风扇,有CPU,支持MSATA硬盘。带32G SSD。 价格:50元

3. ASUS H81主板,带i5 4150 CPU, 价格是120元。带挡板带风扇。主板有HDMI,VGA两个显示接口

-------------------------------------------------------------
4. HP的原装主板,H61主板,只有一个内存插槽能用。带i3 3220 cpu,主板有两个DVI口。带一个内置的笔记本无线网卡,带风扇带挡板,50元。支持前置USB 3.0.就是下面的绿色主板。

--------------------------------------------------------------------------------------------------------------------------------------------------------------
技嘉B85主板,大板,有4个内存插槽,但不知道什么原因,只有两个能用。支持VGA,DVI,HDMI三个接口!使用方便!本主板无挡板。好用无故障!不带CPU的价格是50元。带I3 4160 CPU的价格是80元,

--------------------------------------------------------------------------------------------------------------------------------------

--------------------------------------------------------------------------------------------------------------
小主板,带AMD 的A6-5200四核CPU,2G内存(笔记本内存三代),无线网卡,32G SSD。有风扇,支持HDMI,支持USB 3.0。附带一个12V电源。好用无故障。全套70元。安装了WIN 10.

航嘉普通电源,30元

金士顿8G四代内存,2133M, 120元一对。 4G一对,60元。

四代台式电脑内存,8G: 60元,4G :30元

子弹头插座,15元。

无线鼠标,质量好,带接收器。使用TYPE C口充电。15元

3-4米的VGA线,10元。4-5米的VGA线,15元。经常用完在投影机上。
各种电脑线材,dva线,vga线,hdmi线,还有音频线3元到5元一根。
路由器,光猫的电源,有5V,9V,12V的。电流有0.5A,0.6A到1A,1.5A,2A。价格从3元,5元到8元,10元不等。都是好的。水星,华为,TPLINK等。
CPU的散热风扇,从2元,3元,5元,10元到20元不等。

笔记本电源,有联想,ASUS的,19V,20V的,30元

台式机的普通电源20元一个,有多个。
优质键盘,鼠标。USB口,10元一个。

荣耀的手机支架一物两用,15元。
卡西欧的太阳能计算器永远不需要买电池只要20元
HDMI线,一根5元。VGA线,一根3元。DVI线,一根3元。电源线,一根3元。

多个高档电竞鼠标,带多个键,手感好,发光。成色好,质量好。可调节DPI。15元一个。
笔记本机械硬盘320G,薄盘,成色好,无瑕疵!30元。

多个手机支架,有多功能的,2个,都是10元
开砖茶用的刀具,10元

小音箱,电脑用的,USB取电的。做工,音质不错。5元一套

无线网卡,15元
鼠标,10元一个。
篮球,20元
罗马仕巨无霸WA30PRO 充电宝,3万 毫安时,功能很全,接口很全。支持常见快充协议。60元。

   先科多功能MP3播放器,带收音,可插卡。10元。类似的有多个,价格相同。使用手机充电器。

G2020 CPU, 20元一个。G1620,15元一个。是好的。

多款石英表。电池都没电了。有的手表本来正常使用,电池电耗尽了不走。有的手表打不开后盖,但肯定是好的。10元一个。特别好的20元一个。
有的手表的确是坏了,换电池也不走,这种2元-5元一个。

汽车三角牌用于故障停车,在后面放着警示用的全新可折叠有包装盒只要15元。
戴尔的65w笔记本电源,狗骨电源。20元。

笔记本机械硬盘,120g: 10元,160G: 15元。250G: 25元
电磁炉40元好用,无故障。
瑞士军刀100元
无线网卡10元
美的电饼铛,40元
茶杯5元一个。
全新的不锈钢炒锅,40元

笔记本包小的15元,大的20元,成色都很好。
小音箱,4元一套。USB供电的。
微信:msce2005

远距离无线网卡,可以接受很远距离的无线信号,可以蹭网。有驱动。20元。
会议话筒,10元
子弹头多用插座,10元一个。

长距离传输无线网卡。USB接口的。带线,带驱动。可蹭网,适合远距离接受信号。20元、

电动按摩器,带电源。有多个模式,按摩腰的。15元,带电源。

多功能扩音机,唱戏机,带蓝牙,收音机功能。不能扩音。10元

可折叠小型望远镜,是个正经望远镜,不是玩具。
8*22倍率。20元。完好。
---------------------------------------------------------------------------------------------------------------------------------------
DVD播放机带前后USB口40元一套
TENDA的5口有线路由器,10元一套,带电源。
无线鼠标带电池,15元一套。
多个显卡,有带hdmi接口的,20元一个
科学计算器10元一个。

.MSATA 120G SSD硬盘,40元。
窗帘,比较大,10元一副。

Mp3播放机功能多,带收音,带mp3播放10元

多款名牌电竞鼠标,质量好,外观好,寿命长,手感好,20元一个

罗技键盘G610,名牌产品,功能极多!带多媒体播放,音量调整功能。100元
华硕名牌机械键盘,50元。质量非常好!

电炒锅,10元,虽然便宜,但保证无任何故障。
唱戏机,可插卡,插U盘。10元一个。电池可更换。
电饭锅,30元。
电饼铛,30元
石英表多个,保证是好的,都在正常使用。标题表盘还有表带都是好的。10元-20元一只。最高级的是DW名牌。50元一只。
中兴E1600 WIFI6双频千兆,支持MESH组网。40元一套。无线路由器。

商务通电子词典,功能挺多,电子词典,记事本,计算器等等。10元!好用无故障。使用两节七号电池。带皮套包装,带手写笔。
联想的小型调频收音机,远看象个名片夹,非常时尚!可以放在桌子上,有金属底座。5元!就这么便宜!好用!
名牌鼠标,10元一个。高档的20元。
光纤,崭新,5元一捆。单模单芯。

60V20A的电动车铅酸电池充电器,是好的。15元
其他品牌的名牌电竞鼠标,15元一个。

微波炉玻璃盘,31厘米直径。15元
微信:msce2005
还有小的唱戏机可以扩音,收音。老师上课用30块钱带充电器.
HP,三星的笔记本充电器,各一个,30元一个,19V 4A多。
洗衣机进水管,5-10元一个。
比较新款的POS机,可正常工作。可连网。TYPE -C充电口。可当钟表使用。5元一个,有4个。
各种石英表,换电池就能正常工作。都有表带,10元一个。大量。买多优惠。
千牛或者旺旺:guoxinping1949
微信:msce2005

普通键盘,USB口,PS口都有,10元一个,完全正常。

DELL机械键盘,但A键不起作用。10元。质量好!

AOC的23寸LED显示器。整体效果很好!送外置19V电源。有缺陷,中间靠右有一条竖线,价格40元。支持DVI,VGA接口。运费25元一台

有几个小摄像头,还有其他小转接头。10元一个。
台式电脑电源,300W: 30元。400W:40元

各种多用插座,有的是线另外连接过的质量差的5块,质量好的10块到15块
电子时钟带温度计和湿度计20元.
老式铜制打火机,10元。
太阳能手电筒。10元

金属水龙头,5元一个。洗衣机接头,5元一个。

温度计,10元

台灯,10元

过期的洗涤用品,500毫升的沐浴露,20元一瓶。280毫升的洗发液,12元一瓶。各有50瓶左右。洗面奶,10元一管
电话机,10元,是好的。
键盘垫,都是名牌,洗干净了。10元一张。

充电式户外照明灯,可在野外使用。10元,室内当然也可以。
微型电子秤,可随身携带。200克范围。准确度在0.1克以内。10元
3.5毫米耳塞,2.5毫米耳塞,5元一个,全新。
不锈钢保温壶,15元,2升装。1升的10元。都是好的。
60寸-80寸的电视机挂架,20元全新
移动POS机4个,基本全新。可当钟表用。5元一个。
多个名牌键盘垫,洗干净了。10元一张。
MSATA的SSD, 32G, 15元
多个显卡,亮机卡级别,10-30元一张。

手表,DW,50元

漫步者蓝牙耳机,50元一套。

JOYROOM名牌蓝牙耳机,机乐堂。 苹果蓝牙耳机,是坏的,能充电,但不能蓝牙发现,使用雷电接口,带硅胶套,总共只要5元,还有两套坏蓝牙耳机,也是5元一套

DANIEL WELLINTON 瑞典名牌手表,镀金,超薄表壳。50元。很准!正常走!
名牌键盘垫,10元一张。

漫步者多功能播放器,40元
还有奥尼多功能播放器,带收音, 可插卡。15元
红色的是苹果蓝牙耳机,使用苹果充电线充电,附送一根。音质很好。15元
多个石英表,破损的1-5元一个,绝大部分破损是表带,表体正常,只要换了电池就能正常走时。外观完整的石英表,10-20元一只,仅仅表带价值就超值了。
还有一些是纯电子表,10元一只,换电池就能走。
完全正常,走时准确的正常使用的表,15-30元一只。
佳能扫描仪,比较厚,支持底片扫描,有多个底片夹。80元,带电源。

AOC 27寸LED显示器,整体效果好,就是垂直方向在右边有一条线,右下角有水渍。略微影响使用。整体效果很好。120元。运费30元

千牛或者旺旺:guoxinping1949   微信:msce2005

汤勺,刚才厚实质量好!5元一只。

磊科300M低档无线路由器,带电源只要10元
木质蓝牙音箱,带小夜灯功能。带充电器,充好电可播放好几个小时!10元!

蓝牙键盘,全新,小尺寸设计,好用无故障。10元    BARDA名牌机械键盘,多种灯效。30元
黄色的木制外壳蓝牙音箱,有电源,还带小夜灯功能,充电式设计。好用!10块钱
迅捷fw313 300兆的无线路由器带电源只要10元
有问题的仿冒劳力士全自动机械表能走就是时走时不走有问题,手柄有问题20元
小望远镜,10元,可折叠,好用
几个电源插座,5-10元
瑞典品牌,丹尼尔惠灵顿,原价2000元的,大表盘设计,石英表,50元。好用!
三脚架,50元,全铝合金。
不锈钢保温壶,一升以上。15元

网络上用的光电转换器,只要5元。两个小交换机,一个是H3C,一个是TPLINK,都是5元一个。不带电源。带电源要另外加5元。
廉价珍珠手链,一共5个,总共只要20.
千牛或者旺旺:guoxinping1949  微信:msce2005

USB 3.0接口的移动硬盘数据线,5元一根。短。
充电宝,品胜,1万毫安时。15元。

十几个充电宝十元到20元之间,是好的,有几个接口比较全,算15-20元,普通的10元。
多个双频千兆无线路由器,20到40元之间
直播灯十元。圆环的
头戴式蓝牙耳机,品胜BHD2 X3挂耳式,原价195元!现在20元
畅吧直播一号,是个声音美化设施,10元
TPLINK 5620双频千兆无线路由器,20元。有电源。
得力的白色平板计算器,10元
黑色的科学计算器,10元。
粉红色的摄像头,10元
带USB口的黑色电源插座。15元
微信:msce2005   千牛或者旺旺:guoxinping1949

精致小茶壶五元。自拍杆全铝合金十元一个
大耳机10元
煮方便面的电锅, 10元
小电蒸锅,10元
精美玻璃烟灰缸10元
电脑CPU散热器,10元
路由器的电源,有5V,9V,12V的,小的5元,大的10元
全新网线,1米,2元一根。
电子秤,5元  笔记本的无线网卡,10元一个
5口有线路由器,带电源10元
三星老款原装移动硬盘,40G的,只要10元!好用
移动硬盘,320G的,SATA口硬盘,带线,只要40元!

     TPLINK 7660双频千兆无线路由器,25元一套!

腾达十六口有线路由器30元一套带电源
几个电源转换插头五块钱一个
音质好,外观漂亮的发光USB口大耳机,可关闭灯光,可关闭话筒。10元。放时间长了,外表的膜掉渣了。
罗技K120键盘,成色很好,20元!名牌产品!
威猛的男士石英表。表盘很大,真皮皮带。仅仅这个表带就值回这个价了只卖五块钱。
长条形白色音箱20元带音频线和电源线
小孩玩的滑板质量很好15元甚至还带包装。
两口的切换器用于一套键盘鼠标显示器切换多台电脑 5元
千牛或者旺旺:guoxinping1949  微信:msce2005

多个键盘都是好的最便宜的只要十元。静音鼠标20元(无卡塔声)。

充电宝,都好用!从一万到2万毫安时,10-15元一个。
多个蓝牙音箱有一个可以对手机进行无线充电带收音功能特别漂亮像个弯月一样20元
电子秤三四个,一个正方形的,10元。那几个小的,都带电池,5元一个。
20多块电池没电的石英表。有的我后盖不会打开。平均10-20元一块。
华为光纤猫,全千兆口,10元带电源。
直播用的声卡,小巧好用。10元
CPU的散热器底座,带钉子,1元一套。有100套左右。
多个名牌电竞鼠标,10元一个。
千牛或者旺旺:guoxinping1949  微信:msce2005

多个笔记本硬盘,120G:10元。160G:15元。250G:20元,320G:30元。
----------------------------------

多个优质耳机,USB口,发光,漂亮音质好。10元一个。
罗技鼠标G102,30元

微信:msce2005  千牛或者旺旺:guoxinping1949
2个胶卷相机,10元一个
手表,新的10元,旧的5元左右。
千牛或者旺旺:guoxinping1949  微信:msce2005

还有中国移动的两个wifi 6千M无线路由器,都是40元一套
子弹头插座,20元。其他的10元,5元。千牛或者旺旺:guoxinping1949

千牛或者旺旺:guoxinping1949  微信:msce2005
对讲机2个,全新。好用。总共20元
联想启天23寸一体机,好用,屏幕有 小瑕疵,最上面的边缘处有一条细线,基本不影响使用。整体效果良好。G3260 CPU,可升级ii5,i7四代CPU, 6G内存,120G SSD。带无线网卡,摄像头,读卡器,USB 3.0,HDMI输出输入。只发陕西,河南,甘肃,山西四省!发物流!运费30元。

千牛或者旺旺:guoxinping1949  微信:msce2005

1. 漫步者R231T低音炮音箱,50元一套,音质好。黑色

2.投影机挂架,10元
3.华为蓝牙音箱,就是那个圆的,小的,白色。10元
4.多个蓝牙音箱,有小的,有大的。10--20元一个。
5.石英表,男的,女士表都有,保证走时准确,正常使用。20元一只。
6.名牌鼠标,罗技,磁动力等。15元一只。
7.多功能的唱戏机,多媒体播放机,带收音功能,可插卡。10元一个。有多个。
8.平板电脑支架,5元
9. 4米线长的电源插座,5元。接过线的。
10. 平板电脑的支撑架,10元
11. 充电宝,15元一个,带四根充电线,1万毫安时,使用十分方便。两种充电口!还有手电筒功能。保证好用!
千牛或者旺旺:guoxinping1949  微信:msce2005

3-4米的VGA线,10元。4-5米的VGA线,15元。经常用完在投影机上。
蓝牙耳机是骨传递的,15元。普通手机充电器充电   千牛或者旺旺:guoxinping1949    微信:msce2005
各种电脑线材,dvi线,vga线,hdmi线,还有音频线3元到5元一根。
路由器,光猫的电源,有5V,9V,12V的。电流有0.5A,0.6A到1A,1.5A,2A。价格从3元,5元到8元,10元不等。都是好的。水星,华为,TPLINK等。
CPU的散热风扇,从2元,3元,5元,10元到20元不等。

千牛或者旺旺:guoxinping1949   微信:msce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