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表] 移花接木试图提高石英钟走时精度

楼主(2025-06-28):
北极星石英钟走时不太准,2,3个月快2分钟左右。刚好手头有过期中行动态口令卡一枚,拆下晶振替换,接下来靠时间沉淀检测误差。

中行动态口令卡一枚,已无显示,过期N年

一坨牛屎,一块液晶,一粒晶振,三合一。暴力撬开

北极星石英钟一枚

背板,指针,固定螺丝拆开

两粒晶振对比,机芯上的是换上去的口令卡晶振,外面是石英钟晶振,看个头明显石英钟的更大一圈。蛋,个头不是问题,精度才是王道。

接下来把一切交给时间。

网友A:
大小确实不影响精度,问题是晶振有晶振频率啊,确定是一样的频率晶振了吗?

网友:
先换上,剩下的交给时间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小确实不影响精度,问题是晶振有晶振频率啊,确定是一样的频率晶振了吗?

有关时间的,基本都是那个32....Khz

网友:
调负载电容可修调

网友:
口令卡晶振应该挺准,不行调电容,最后还有8025

网友:
北极星,以前可是名牌产品,现在也不行了……

网友:
你是要用口令卡上的时间么?

网友:
论坛8025你没搞

网友:
8025应该放不下

网友:
其实3个月差2分钟还可以

网友:
8205装上比这个靠谱

网友:
8025准备一批

网友:
上8205,一步到位,不过口令卡,估计走时也差不多,试试看吧。

网友:
上8205,一步到位,口令卡晶振没用过。

网友:
实测石英钟的都是对应的特殊。市售的都是对于i单片机优化的。。。

把报废的石英钟晶振拆出来比较准,24小时3秒内都可以了。。。

网友:
这也是个改装的思路

网友:
口令上的也不一定准

网友:
这个方法不错啊

网友:
能用是能用,准不准另说,以前的手机没有网络,时钟一样不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