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关于华谊MS8260g万用表调校的问题

楼主(2025-06-28):
手里一块华谊8260G万用表,感觉误差有点大,打开看了一下,有7个微调旋钮,应该可以对相关参数进行调整,但因为没有图纸,不知道对应的用途,哪位兄弟能指点一下吗?谢谢!

电路全景图

这里有VR1~VR6

这里有VR7

网友:
芯片左边VR1调直流电压

网友A:
可以参考优利德UT61B的校准方法,同款主控。

网友B:
盲猜,R1交流电压,R4直流电压(基准),R5/R6电容,R2/R3温度?
这个东西随便调随便试试就知道了,不用担心添乱了。一般能校准的就这几个功能。

楼主:
没有说明我看的一头雾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参考优利德UT61B的校准方法,同款主控。

谢谢,我找找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盲猜,R1交流电压,R4直流电压(基准),R5/R6电容,R2/R3温度?
这个东西随便调随便试试就知道了,不用担 ...

不敢乱调,怕越调越乱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敢乱调,怕越调越乱

旧的不去,新的不来...

二○二五年六月二十八日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敢乱调,怕越调越乱

什么叫不敢乱调,就几个功能调节,哪会乱?这也怕哪也怕,我墙都不扶,只服你,谨慎过头了未必是好事,男人就要有男人的气魄,调乱了就调回来就是了,有多大的事呢?转动一点点就有反应,没反应换另一个,我是你的话,我全部档位校准一次。

网友:
有标准件才调吧? 参考点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