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大佬们都是怎么固定小太阳能板的?

楼主(2025-06-28):
板子功率不大,看了一圈网上的成品架子感觉太贵了,估计还是要用角钢DIY。大佬们都是怎么固定的?

网友A:
直接丢屋顶瓦上   没有固定

网友B:
双面胶  粘在  车顶

网友C:
买了个无网无电的监控,配2块A4纸大小的太阳能板,C口,直接插到摄像头上。

送了个监控支架,直接撞到一块木板上放到阳台顶上,找两块砖压一下,完工。

用半个月了啥事没有。

网友D:
看尺寸,一寸见方的直接粘,书本大小上胶布,一米见方上架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双面胶  粘在  车顶

准备放屋顶的,双面胶怕晒老化了,屋顶温度还是挺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丢屋顶瓦上   没有固定

准备放屋顶的,不固定的话会被吹走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买了个无网无电的监控,配2块A4纸大小的太阳能板,C口,直接插到摄像头上。

送了个监控支架,直接撞到一块 ...

配多大的锂电池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尺寸,一寸见方的直接粘,书本大小上胶布,一米见方上架子

这边风还是挺大的,胶布怕老化粘不牢。

网友:
结构胶 结构胶

网友:
引用 网友C:
买了个无网无电的监控,配2块A4纸大小的太阳能板,C口,直接插到摄像头上。

送了个监控支架,直接撞到一块 ...

这么大院子,

网友:
引用 楼主:
配多大的锂电池啊?

3个18650并联,太阳能板直接4056充电,估计太阳能板最高9V的样子,经过一个二极管,实际8V左右,给锂电充电。

3并联电池手掂量着感觉有2000到2500单个,3并就是6~7000的样子,一般监控摄像肉电流也就100mA多的样子,加上4G网100多mA,实际耗电平均应该在200左右。

网友:
多大的尺寸啊

网友:
搭一个守瓜棚

网友:
扎带帮砖头上就行了。

网友:
得把板子尺寸 准备安装的位置情况说清楚 才能让坛友给你建议

网友:
买的某宝带孔货架角钢,三块钱一米,自己用螺丝装的

网友:
上次去看表兄放无人机试飞,结果看到附近邻居爬到屋顶上正在用钻陶瓷玻璃孔的电钻,就那种常见的金刚石套料钻,看着顶多6mm还是8mm,直接在洋瓦上打孔,旁边可能是一堆铝压板还是不锈钢压板,多半是压住还是有螺钉固定住小光伏板,放飞经过的时间短,没怎么看清,板子不大,目测那种方法靠谱,板子太大的话,作用力面积太大,吸力足以吸裂玻璃面的话,,还是老老实实加固,不然万一极强对流或者台风直击,整个掉下去砸着破车不要紧,砸到人,不管多旧,就都傻眼了

网友:
太阳能板边角使用钢条焊接固定,避开接受板位置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