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SM3268AB开卡量产问题:Check USB Mode Fail

楼主(2025-06-28):
量产完,插在3.0的口上,显示还是2.0协议

开卡设置如下

如果USB模式选3.0又量产不成功

楼主:
没量产前,插3.0是正常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量产前,插3.0是正常的

选择USB2.0

网友:
没看到芯片型号的截图,  如果版本不对,怎么设置都成功不了

网友:
量产届面往右边看一下芯片型号是不是识别到了,  还有主控型号是啥,

网友:
你电脑是win7吧?   win7上3.0工作不起来,会显示插在2.0接口上

网友:
3268已经是我最不想碰的慧荣主控了。

网友:
你的是8G 不建议折腾了 我昨天刚成功了3281+HY3DV6的 也遇见检测USB模式失败 ,R43 R44 R45这几个跳线来回试试,一般来说如果量产完后出现这提示,说明量产成功了,跳几个线试试 总有个是合适的 合适后 电脑管理格式化就OK

网友:
接口USB2.0口

网友:
没必要非得选上check usb mode,给自己找麻烦,no check就行了

网友:
看起像8G颗粒

网友:
把Force DDR取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