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电摩取电器 电容短路导致无法取电

楼主(2025-06-28):
收到网友邮寄过来的取电器

故障无法取电 网友说协议板坏 要求换板 我说我先检修根据故障大小再做决定换板 这样维修成本低 速度快
收到后 通电确实无反应 拆开内部 通电后指示灯不亮  测量MCU供电异常 欧姆档测量VCC对地短路 怀疑LDO故障
拆下LDO仍短路 继续拆滤波电容 0805封装的估计10UF以上的容量 拆后不短路了 确定电容引起 更换之  测量取电OK

楼主:
通常0805封装 建议耐压50V以下 10UF以下容量 否则容易漏电或短路

楼主:
网友的取电电压太高了 达到了380V  沟通后给他设置为320V后寄出

网友:
什么东西啊?

楼主:
电摩电动车从直流桩上取电的直流桩取电器   取出来高压 给大炮供电 然后给电动车电池充电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摩电动车从直流桩上取电的直流桩取电器   取出来高压 给大炮供电 然后给电动车电池充电 ...

偷电神器啊!

网友:
又见发财电容。。。。。。

楼主:
跟电动汽车充电一样的  都要钱的  它只是各充电头作用而已

网友:
对这个比较感兴趣,需要细看学习一下。

网友:
厉害,大病看成小药解

网友A:
转换插座?我的认知只有这个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转换插座?我的认知只有这个

就是逆变器,直流48/60/72v转交流220v

网友:
逆变器,楼主手艺不错。

网友:
好多认不得取电器是什么?跟充电桩通讯然后向外输出所需电压和电流,就是一个握手协议控制器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是逆变器,直流48/60/72v转交流220v

逆变器确实是个厉害发明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就是逆变器,直流48/60/72v转交流220v

就这么个小板就能逆变,你真敢说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就这么个小板就能逆变,你真敢说

好吧,我没仔细看图,这东西确实不是逆变器,是方便从充电桩上取电下来,给电瓶车充电器用的取电器。但是逆变器确实能做到这么大,这个电路板的尺寸和变压器,能做到200w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吧,我没仔细看图,这东西确实不是逆变器,是方便从充电桩上取电下来,给电瓶车充电器用的取电器。但是 ...

人家的输出是DC,咋说也跟逆变器沾不上边吧

网友:
楼主,这个板子2022的版本是最新的协议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