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解米家扫地机器人pro

楼主(2025-06-28):
首先,拆掉集尘盒和滚刷,背面九颗螺丝

后盖拿下来,拔掉电池,电池标签标明了型号和容量,应该可以直接替换电芯

拆下集尘盒处的三颗螺丝

稍微用力,撬下正面盖子,这块还有个mini插口,不知道是干什么用的
这时候正面漏出来的螺丝除了雷达的死磕其余都拆掉

反过来,把这条半圆上面的六颗小螺丝拆掉,拿下来碰撞传感器
接下来拆掉背面第大概八九颗螺丝,就能拿下正面第二层外壳看见主板了

拆机到此为止了,这个机器是从咸鱼收来的,开机提示放置水平地面启动,或提示擦拭悬崖传感器,就怀疑是传感器坏了,拆开后看到主板悬崖传感器接口处有腐蚀,第一遍清理了一下没起作用,就以为没用了放了几天,昨天心血来潮拆开后,拿wd40喷了一下接口处,竟然好了,现在使用完好。

网友:
看着设计挺复杂

网友:
谢谢分享,智能化了。很复杂。

网友:
好高级地样子

网友A:
里面的电路挺复杂的

网友B:
悬崖传感器不知道在图片什么位置?

网友:
没用过扫地机器人的路过。

网友C:
看起来还挺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悬崖传感器不知道在图片什么位置?

机器背面靠边的位置有六个透明塑料就是!用手机照相功能能看到红光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起来还挺新的

成色确实可以!基本上算捡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里面的电路挺复杂的

跟手机差不多了

网友:
之前的 扫地机器人 真的是烂 花了2000元 妥妥智商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