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联] 便宜U盘常用的几个开卡搭配建议(PS2309/PS2311/PS2319)

楼主(2025-06-28):
群联
2251-09-26(PS2309)电流504mA,搭配黑片东芝TC58TEG7DDL(mlc)用ST-TOOL-3.7F.92-20181011sz,单贴16G,urwtest(不波动)/h2testw速度写入35-40mb,读取80-100mb固件是自动匹配1.0.8,使用另外的两个也可以但是速度在20mb固件自动匹配7.0.5

2251-09-v(PS2309)电流894mA,搭配黑片东芝TT17G5PAIV-7T23(tlc)用STTOOL_V380_14_SZ_20200506,单贴16G,urwtest(波动感觉是urwtest问题)/h2testw速度写入35-40mb,读取80-100mb,V381也是可用
2251-11(PS2311)除非是B27A B27B N18 N28颗粒用STTOOL_V381_02_SZ_20200507_(U3ForTLC_8A1A)修复,没事别量产,非上面4种颗粒必挂
2251-19(PS2319)别折腾STTOOL_V381_12_SZ_20210618_for HG2309 HLF UDP_TW 0625可以开,但是USB协议2.0,速度一般
----------------------------------------------对,没座,上面的基本就是金某牌子和托西巴隼闪,但隼闪容易开出-v大头且100%正片-------------------------------------------------------------------------------
慧荣
SM3267L-AB:配合闪迪黑片(代表作品adata uv128 16G)sm32Xtest_V2.5.53_v2_P1124/TRANSCEND-SM32X-PV1.2.98-BY-USBDEV-T0601,CDROM兼容性强,dell和think可以用,群联的量产cdrom不能在这俩牌子识别
------------------------------------------------------------------------------------------------------------------------------------------------------------------------------------------------------------------------------------------
IS903那不是随随便便办了,NTFS跑圈速度会波动,小文件比较难受,想快我自己用最顺手的是很早以前买的闪迪主控的CZ80mlc64G
IS918-fn12:IS918MPTool_GA_221206,就这个可以用0开头vid,其他的版本都要1以后的数开头,这个稳定还可以PSLC
IS918-FN62:IS918MPTool_EN_241121A_S1,这个成品盘多数是QLC我的intel64gqlc无法开PSLC
----------------------------------------------------------------------------以下附件-----------------------------------------------------

网友A:
现在用918来开b3-b5左右的tlc,工具简单,板子便宜,基本不用跳线,速度也不差,上这个区间的颗粒完全不用考虑2.0主控了
唯一缺点就是,感觉工艺制成一直没变,发热不低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用918来开b3-b5左右的tlc,工具简单,板子便宜,基本不用跳线,速度也不差,上这个区间的颗粒完全不用 ...

不pSLC的话这个主控发热还好

网友:
感谢分享,有用的建议,可以少走弯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