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请问有没有蓝牙音箱可以同时连多个设备同时播放声音吗?(不用了)

楼主(2025-06-28):
例如同时连接手机和电脑(电脑有蓝牙),注意是同时连上,而不是连上一个之后另一个自动断开。
如果手机和电脑同时播放,就同时发出声音。
另外要求没连接任何设置的时候不会自动关机,要一直在等待连接。

--------------------------

更新:
不用了。
我原本是想手机一键开启蓝牙后就自动连接到蓝牙音箱,发现我的手机不能“一键”连接。手机开启蓝牙后,还要手动选择蓝牙设备连接才行。
我发现我的想法不太对,一般人正常的使用方法是手机一直开着蓝牙,想连蓝牙音箱就开启蓝牙音箱的电源、想连蓝牙耳机就开启耳机的电源,这样就会自动连上。如果反过来,一直开着蓝牙音箱,再开手机的蓝牙是不会自动连接的。

网友:
没听说有这样的...

二○二五年六月二十八日

网友:
嗯,你自己弄两个蓝牙,再弄个混响吧

网友:
蓝牙协议里面要求经典蓝牙只能一对一,手机连上自然就关闭广播不再被其它设备发现。你这种想法跟蓝牙协议冲突。

网友:
目前市面上没有蓝牙音箱能真正实现同时连接两个蓝牙设备(如手机+电脑)并同步播放两个音源的混合音频。这是由 蓝牙协议(A2DP)的技术限制 决定的——蓝牙音频传输时,音箱与设备之间是“点对点独占式连接”,同一时间只能接收并解码一个音频流。

一、现有解决方案的局限性
类型        代表产品        实际能力        能否双设备同步发声
多设备连接型音箱        JBL Flip 6, Bose SoundLink        可记忆多个设备,支持快速切换连接,但仅允许1台设备传输音频。新设备播放时会抢占旧设备。        ❌ 不能
TWS 组合立体声        索尼 SRS-XB43(双台配对)        两台音箱可组合立体声,但只能连接同一台手机/电脑,无法分别连接不同设备混音。        ❌ 不能
双模输入型音箱        马歇尔 Stanmore III        支持蓝牙+AUX有线输入,可分别连接蓝牙设备(手机)和有线设备(电脑),同时播放混合音频。        ✅ 有线+蓝牙组合可行
二、真正可行的替代方案
若需实现 手机+电脑同时发声,可通过以下方法绕过蓝牙限制:

1️⃣ 蓝牙+有线混合输入(推荐)
操作方式:

电脑 → AUX 3.5mm 音频线 → 音箱

手机 → 蓝牙 → 音箱

效果:音箱混合两路信号,同时输出手机和电脑的声音。

推荐设备:

索尼 SRS-RA5000(支持蓝牙+AUX)

BOSE SoundLink Flex(蓝牙+AUX)

创新 Stage V2(带AUX接口的蓝牙音箱)

2️⃣ 蓝牙接收器+混音器(专业级方案)
设备需求:

双通道蓝牙接收器(如 TaoTronics TT-BA014)

混音器(如 BEHRINGER XENYX 502)

有源音箱(或功放+无源音箱)

连接逻辑:

plaintext
手机 → 蓝牙接收器 → 混音器 → 音箱
电脑 → 蓝牙接收器 → 混音器 → 音箱
优势:可独立调节两路音源音量,延迟低(<50ms)。

成本:约 500-800 元(需额外设备)。

3️⃣ 软件虚拟混音(仅限电脑端)
适用场景:电脑需同时播放内部音频+手机音频(通过蓝牙传到电脑)。

工具:

Windows:Voicemeeter Banana(虚拟声卡混音)

macOS:BlackHole + Loopback(音频路由)

操作逻辑:

plaintext
手机 → 蓝牙连接电脑 → 电脑用软件混合手机+电脑音频 → 通过蓝牙/USB输出到音箱
缺点:延迟较高(约 200ms),音质可能受损。

三、未来技术方向
LE Audio(低功耗蓝牙音频) 中的 Auracast 广播功能 有望解决此问题:

允许多个设备同时接收同一音箱的广播音频(类似收音机)。

暂不支持双向传输(即设备→音箱),商用产品预计 2025 年末上市(如索尼、森海塞尔新品)。

终极建议
✅ 首选方案:购买 支持 AUX+蓝牙双输入的音箱(如索尼、BOSE 中高端型号),成本 500-1500 元。

⚠️ 慎选“双蓝牙混音”宣传:目前所有消费级蓝牙音箱均无法突破协议限制,此类宣传多为误导。

网友:
无意义发现掏宝3块钱的蓝牙模块可以连接2个手机,一个手机蓝牙设置里选择电话,另一个选择媒体音频就可以。不过能不能同时使用,具体没试过。

网友:
有的音箱有双路输入,分别接两个蓝牙接收器就可以了

网友:
苹果800元一个小喇叭好像可以的。。价格贵。。你看看WIFI喇叭可以这样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