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索尼HAP-Z1ES播放器更换超过2TB硬盘操作流程

楼主(2025-06-28):
1.播放器断电状态下将3TB机械垂直记录方式新硬盘(如西部数据WD30NPRZ)替换原机1TB硬盘。

2.开机后,系统报错直接跳过,进入系统设置,选择“出厂重置”,完成后取出新硬盘。
3.将新硬盘插入硬盘坞,运行DiskGenius硬盘分区工具,此时发现播放器仅有存储743.5GB空间,剩下空闲分区无法利用,原因是MBR分区仅能识别不超过2TB硬盘空间,而GPT分区可识别超过2TB硬盘。删除出厂重置743GB已分区,与空闲分区合并为单个分区后保存。
4.继续运行DiskGenius分区工具,在“硬盘”下拉菜单,找到“修改MBR签名及磁盘GUID”,将播放器设定的MBR分区改变为GPT分区,注意:播放器出厂重置生成的引导程序分区务必保留,切勿删除!

5.右击空闲分区进入下拉菜单,建立新分区,文件系统类型选择“Ext4(Linux Data)”,分区大小等其他选项为默认,由于新硬盘空间较大,需花费较长时间,格式化完成后取下硬盘装回播放器。

6.进入播放器,设置→HDD设置→重新扫描HDD→重新扫描内置HDD,按页面逐页选择“是”,重新扫描后回到“HDD状态”可见容量为2.7TB,至此安装步骤全部完成。

7.重新扫描后播放器文件夹为空白,机器示例播放文件已自动删除。
8.将自己喜欢的音乐复制到新硬盘,播放器回到首页待显示屏右上角旋转的更新图标不再显示数字,即可点击“文件夹”选择歌曲播放。

网友A:
嗯 挺好 换成linux的文件格式就可以用全容量了

楼主:
更换过程虽有些繁琐,但成功更换还是非常值得的

网友B:
楼主用心了,这是多喜欢音乐啊,这么大的硬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用心了,这是多喜欢音乐啊,这么大的硬盘。

从索尼精选音乐网站下载不少DSD 5.6MHZ的音乐文件占用空间大,原来的2TB几乎占满了,换3TB垂直硬盘是较好的选择。当然超过3TB的硬盘也可以考虑,但多是叠瓦盘,不如3TB的垂直盘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嗯 挺好 换成linux的文件格式就可以用全容量了

HAP-Z1ES的原机硬盘是LINNUX EXT4分区文件系统,新硬盘需要与原硬盘文件系统相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