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弄了个电子烟控制板

楼主(2025-06-28):
试了下,充电电流大于1.5A,但板子发热比较明显,好像不比4056低多少,4.155V显示充满,然后熄屏,但还会涓流至4.195左右,就彻底关断。

蓝白线是输出,查资料据说要接510烙铁头(2Ω以内负载),试了接个非常小的直流电机,打嗝,屏幕提示的意思大概是无负载。
接245烙铁头,分别接屁股最细处和外壳最粗处,屏幕有提示new啥啥,但无法进一步操作。

哪位玩过这个?指教一下?

楼主:
空载(万用表表笔接两根输出线)按输出按钮的屏幕提示:没有雾化器。此时万用表电压档,没有反应。

网友A:
充电电流大于1.5A,但板子发热比较明显,好像不比4056低多少,4.155V显示充满,然后熄屏,但还会涓流至4.195左右,就彻底关断。

充电板的性能不错。

网友:
充电满电截止挺精准的

网友:
看不懂,又去哪里搞的新玩具?

网友B:
怎么这板子这么大,之前他们买的都很小啊...

二○二五年六月二十八日

网友:
引用 网友B:
怎么这板子这么大,之前他们买的都很小啊...

性能与面积成正比吧。

网友:
怎么还有显示屏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怎么这板子这么大,之前他们买的都很小啊...

这个高级一点,充电电流大一点,可以做成那种巨丑巨难用的移动电烙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充电电流大于1.5A,但板子发热比较明显,好像不比4056低多少,4.155V显示充满,然后熄屏,但还会涓流至4.19 ...

研究了下,这玩意用途有限,基本只能利用它的充电功能,输出限制太多(输出10秒就会断电,且只能带1—2Ω阻性负载,感性负载8行)

网友:
这个没见过,这个显示屏漂亮大大滴!

网友C:
这板子的肉挺多

网友C:
多少钱一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多少钱一块?

4块钱一块,拼多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板子的肉挺多

对,可以拆管子,用料还是很不错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高级一点,充电电流大一点,可以做成那种巨丑巨难用的移动电烙铁

4.2V的电烙铁?还是加升压版给烙铁用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怎么这板子这么大,之前他们买的都很小啊...

那些小的只有0.5A-0.8A充电电流

网友:
这个高级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