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红米/Redmi AirDots 3 Pro耳机充电仓拆修

楼主(2025-06-28):
       同事喜欢折腾耳机,常常在某鱼淘一些所谓的库存全新电池饿死的耳机,让我换电池玩。这次又淘了台红米/Redmi AirDots 3 Pro,自己买了耳机电池让我折腾。
       耳机成色完美,电池仓指示灯能亮,耳机没反应,直接更换耳机电池,旧电池确实已饿死。更换完放充电仓测试,居然没有反应!放我自己的充电仓耳机能正常配对。我了个去,电池仓也有问题!继续折腾,看看咋个回事。

充电仓正面,指示灯和功能键。

充电仓背面,有红米logo。

打开上盖看看怎么拆。

先测试左右耳机仓充电探针,发现都没有电压,可仓指示灯能亮,说明电池没有饿死,这是啥情况!?

一顿加热和乱撬,可算拆开了!拆的还算完美,自己强迫症,撬痕太多自己都受不了。

抽出电池仓,背面是金光闪闪的无线充线圈。

拆下正面三颗螺丝,拿掉塑料盖板,测试电池电压正常。

撬开主板排线卡扣,拆开上下壳两边螺丝。

检查上壳充电探针和排线,一眼就发现问题所在,红圈内左边排线脱离断路,导致探针无电压。

重新对所有排线焊接、清洗。

回装测试,左右耳机仓电压恢复,耳机充电、配对正常。

问题是确定充电仓之前没有拆修过,那就是说这是台产线不良品,可见某鱼这所谓的库存货水还挺深!

网友:
排线脱落,应该是流入市场的不良品。

网友:
这耳机开盖挺完整的

网友:
现在人工也挺贵的,隔三差五的这么修来修去,不知道同事的小烧烤有没有请到位啊

网友:
还是无线充电

网友:
能够无损拆耳机的全是高手。

网友:
我拆过两三次也是拆得很难看
楼主拆得很好

网友:
有个二代的耳机

网友:
以前拆过,很难做到无损拆解

网友:
开盖挺完整的

网友:
几乎无损开壳,不错

网友:
我就说,杂牌都没遇到过充电池坏的,可见粗粮的品控

网友:
这都是精细活

网友:
粗粮有营养

网友:
怎么做到的几乎无损拆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