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无图拆修增压泵

楼主(2025-06-28):
增压泵坏了,迟迟没有修理。今天修复了。

这种增压泵坏很容易坏,一般有以下几种情况:
1、叶片被杂物卡住。
2、启动电容坏
3、水封漏水,烧坏线圈。

先拆开泵头,

试一下叶片没有卡死,转起来很轻松。插电正常转动,这就修好了?我准备了N套预案,都用不上了!

网友:
下面呢呢呢

网友:
等熟了下笊篱

网友:
从前有个太监,你问下面?

二○二五年六月二十八日

网友:
一般就是水垢泥沙堆积感应开关卡了,你一拆一装把它震松了就又好了。

网友:
果然下面没有了。

网友:
壁挂炉里面用的循环泵是不是寿命长点儿?

网友:
早些年买了两个韩国产的增压用了好多年,除了水流开关坏再就是换过电容,

网友:
很可能就是

网友:
拆开呢,内部作介绍啊。

网友:
这种增压泵确实容易坏。

网友:
以前优惠购有推荐,19.9买了个绿一的100W增压泵,做工看着还行,也是铜泵头,不过放家里一直吃灰好几年了也没用上

网友:
内部作介绍啊。

网友:
这玩意和普通自吸泵差不多吧

网友:
拆卸时震动给震好了

网友:
图片都打不开

网友:
还没有施展本事呢,就好啦!!!

网友:
结果是如何的?

网友:
应该是本来就没有坏,拆开例行检修